智能车超声波避障碍程序(LCD1602显示)

楼主(2017-06-17):
智能车超声波避障碍程序(LCD1602显示)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display.h"
//#include "STC12C5A60S2_PWM.h"
#define  TX  P2_1
#define  RX  P2_0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define Forward_L_DATA  20//当前进不能走直线的时候,请调节这两个参数,理想的时候是100,100,最大256,最小0。0的时候最慢,256的时候最快
#define Forward_R_DATA  180        //例如小车前进的时候有点向左拐,说明右边马达转速过快,那可以取一个值大一点,另外一个值小一点,例如 200  190
                            //直流电机因为制造上的误差,同一个脉宽下也不一定速度一致的,需要自己手动调节

//sbit P4_0=0xc0;        //P4口地址

/*****按照原图接线定义******/
sbit L293D_IN1=P1^2;
sbit L293D_IN2=P1^3;
sbit L293D_IN3=P1^6;
sbit L293D_IN4=P1^7;
sbit L293D_EN1=P1^4;
sbit L293D_EN2=P1^5;

sbit BUZZ=P2^3;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void Delay400Ms(void);//延时400毫秒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Range[] ="==Range Finder==";//LCD1602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0.0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void Count(void);//距离计算函数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bit  turn_right_flag;

//=========================================================================================================================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前进
{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1;
         L293D_IN4=0;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Stop(void)        //刹车
{

     L293D_IN1=0;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         PWM_Set(0,0);
}
void Turn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后
{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
/********距离计算程序***************/
    void Conut(void)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此时time的时间单位决定于晶振的速度,外接晶振为11.0592MHZ时,
                    //time的值为0.54us*time,单位为微秒
                                //那么1us声波能走多远的距离呢?1s=1000ms=1000000us
                                // 340/1000000=0.00034米
                                //0.00034米/1000=0.34毫米  也就是1us能走0.34毫米
                                //但是,我们现在计算的是从超声波发射到反射接收的双路程,
                                //所以我们将计算的结果除以2才是实际的路程

        S=time*2;//先算出一共的时间是多少微秒。
           S=S*0.17;//此时计算到的结果为毫米,并且是精确到毫米的后两位了,有两个小数点
         if(S<=300)         //
         {
            if(turn_right_flag!=1)
                {
                    Stop();
                    Delay1ms(5);//发现小车自动复位的时候,可以稍微延长一点这个延时,减少电机反向电压对电路板的冲击。
                }
                turn_right_flag=1;
                P2_3=0;
                Delay1ms(50);
                P2_3=1;
            Turn_Right(120,120);                                 //小于设定距离时电机后退转弯
         }
         else
         {
            turn_right_flag=0;
            Forward(Forward_R_DATA,Forward_L_DATA);                          //前进(大于20-30CM前进)
         }
         //=======================================
         if((S>=5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flag=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
         }
         else
         {
      disbuff[0]=S%10;
          disbuff[1]=S/10%10;
          disbuff[2]=S/100%10;
          disbuff[3]=S/100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0]]);
         }
        }

/********************************************************/
     void zd0()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RX=0;
  }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程序***************/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
        cmg88();//关数码管
        Delay1ms(4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1ms(5);//延时片刻

        DisplayListChar(0, 0, Range);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TMOD=TMOD|0x10;//设T0为方式1,GATE=1;
    EA=1;                                           //开启总中断
    TH1=0;
    TL1=0;
    ET1=1;             //允许T0中断

        //===============================
        //PWM_ini();
        //===============================
        turn_right_flag=0;
        //=================================
B:                for(i=0;i<50;i++) //判断K3是否按下
                {
                   Delay1ms(1);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3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if(P3_6!=0 )//当K3按下时,启动小车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蜂鸣器响一声
        BUZZ=0;        //50次检测K3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1ms(50);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
        while(1)
          {
                RX=1;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for(a=951;a>0;a--)
            {

               if(RX==1)
                   {
           Timer_Count();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函数
                   }
             }
           }
}

楼主: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display.h"
//#include "STC12C5A60S2_PWM.h"
#define  TX  P2_1
#define  RX  P2_0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define Forward_L_DATA  20//当前进不能走直线的时候,请调节这两个参数,理想的时候是100,100,最大256,最小0。0的时候最慢,256的时候最快
#define Forward_R_DATA  180        //例如小车前进的时候有点向左拐,说明右边马达转速过快,那可以取一个值大一点,另外一个值小一点,例如 200  190
                            //直流电机因为制造上的误差,同一个脉宽下也不一定速度一致的,需要自己手动调节

//sbit P4_0=0xc0;        //P4口地址

/*****按照原图接线定义******/
sbit L293D_IN1=P1^2;
sbit L293D_IN2=P1^3;
sbit L293D_IN3=P1^6;
sbit L293D_IN4=P1^7;
sbit L293D_EN1=P1^4;
sbit L293D_EN2=P1^5;

sbit BUZZ=P2^3;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void Delay400Ms(void);//延时400毫秒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Range[] ="==Range Finder==";//LCD1602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0.0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void Count(void);//距离计算函数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bit  turn_right_flag;

//=========================================================================================================================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前进
{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1;
         L293D_IN4=0;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void Stop(void)        //刹车
{

     L293D_IN1=0;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         PWM_Set(0,0);
}
void Turn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后
{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
/********距离计算程序***************/
    void Conut(void)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此时time的时间单位决定于晶振的速度,外接晶振为11.0592MHZ时,
                    //time的值为0.54us*time,单位为微秒
                                //那么1us声波能走多远的距离呢?1s=1000ms=1000000us
                                // 340/1000000=0.00034米
                                //0.00034米/1000=0.34毫米  也就是1us能走0.34毫米
                                //但是,我们现在计算的是从超声波发射到反射接收的双路程,
                                //所以我们将计算的结果除以2才是实际的路程

        S=time*2;//先算出一共的时间是多少微秒。
           S=S*0.17;//此时计算到的结果为毫米,并且是精确到毫米的后两位了,有两个小数点
         if(S<=300)         //
         {
            if(turn_right_flag!=1)
                {
                    Stop();
                    Delay1ms(5);//发现小车自动复位的时候,可以稍微延长一点这个延时,减少电机反向电压对电路板的冲击。
                }
                turn_right_flag=1;
                P2_3=0;
                Delay1ms(50);
                P2_3=1;
            Turn_Right(120,120);                                 //小于设定距离时电机后退转弯
         }
         else
         {
            turn_right_flag=0;
            Forward(Forward_R_DATA,Forward_L_DATA);                          //前进(大于20-30CM前进)
         }
         //=======================================
         if((S>=5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flag=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
         }
         else
         {
      disbuff[0]=S%10;
          disbuff[1]=S/10%10;
          disbuff[2]=S/100%10;
          disbuff[3]=S/100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0]]);
         }
        }

/********************************************************/
     void zd0()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RX=0;
  }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程序***************/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
        cmg88();//关数码管
        Delay1ms(4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1ms(5);//延时片刻

        DisplayListChar(0, 0, Range);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TMOD=TMOD|0x10;//设T0为方式1,GATE=1;
    EA=1;                                           //开启总中断
    TH1=0;
    TL1=0;
    ET1=1;             //允许T0中断

        //===============================
        //PWM_ini();
        //===============================
        turn_right_flag=0;
        //=================================
B:                for(i=0;i<50;i++) //判断K3是否按下
                {
                   Delay1ms(1);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3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if(P3_6!=0 )//当K3按下时,启动小车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蜂鸣器响一声
        BUZZ=0;        //50次检测K3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1ms(50);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
         while(1)
          {
                RX=1;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for(a=951;a>0;a--)
            {

               if(RX==1)
                   {
           Timer_Count();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函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