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库中没有我需要的原件该怎么办

楼主(2017-06-17):
AD的库中没有我需要的原件该怎么办

网友A:
自己画呗

网友B:
自己动手画,网上有datasheet资料,对照尺寸,慢慢积累吧,

网友C:
我们老师叫我们没有的话可以去自己画 画元件画封装

网友D:
找到你需要用的元器件的典型生产公司,自己单独添加他们的库,如果是封装没有,大可自己画新的封装。

网友E:
自己画原件原理图,,动手多了也就熟悉了!

网友F:
自己画吧,也可以借助外部工具去画。

网友G:
可以从网上下载封装库啊

网友H:
可以在网上搜索你要的元件名啊

网友I:
自己画相应的封装

网友J:
根据所需原件手册自己绘制相关库文件,如实常用的器件可在网上找到库文件进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