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电函数发生器+单片机测量Proteus仿真设计全套资料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由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技术组成的函数发生器proteus仿真,还带单片机测量电路和源程序。适合电气课程设计,有论文、proteus仿真、LED显示波形频率.

电路能输出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等三种波形,并可由单片机来测试准确性.

模数电函数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测量电路仿真原理图:

包含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单片机测量波形的程序源码:

课设论文 仿真等都有 资料很全: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float f;                                                            //频率
float p;                                                            //周期
float sj;                                                            //闸门时间
char idata buff[20];
char flag=0;                                                    //频率\周期选择标志位
char xs=0;                                                                //设置闸门时间结束后是否显示结果的标志位
unsigned char m=0,n=0,yichu=0,fenpin;   //m定时中断次数 n计数中断次数 yichu判断是定时器还是计数器溢出

#define Key_Set P1
#define K1 0xbf
#define K2 0x7f
#define NO_Set 0xff
#define Freq 0
#define Peri 1

sbit B153=P2^4;
sbit A153=P2^3;
sbit P17=P1^7;
sbit P16=P1^6;
sbit P35=P3^5;
sbit Set=P3^2;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C52_Initi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isplay(float f);
void cepin();
void panduan();
void timedisplay(float sj);
void Time_Set1();
void Time_Set2();
void t0();
void t1();
/***************************************************************************
*                                                                          *
*   模块名称:     LCD1602显示程序                                         *
*                                                                          *
*   Author:        SSP                                                     *
*   Created:       2015/12/15                                              *
***************************************************************************/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P2^0;
sbit LcdRw= P2^1;
sbit LcdEn= P2^2;
sfr  DBPort=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         1:数据 0:指令
        LcdRw=1;        _nop_(); //RW:为0:写状态;为1:读状态;
        LcdEn=1;        _nop_();        //使能输入端,读状态,高电平有效;写状态,下降沿有效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

/***************************************************************************
*                                                                          *
*    模块名称:     频率测量程序                                           *
*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1Hz~4MHz,闸门时间:0.05s~10s可调。      *
*    Author:        SSP                                          *
*    Created:       2015/12/15                                             *
***************************************************************************/

/***************************89c52初始化************************************/
void C52_Initial()
{
         sj=1000000.00;
         Key_Set=0xff;
         TMOD=0x51;                                 // 01010001  T1为计数器,T0为定时器
         EA=1;
         ET0=1;
         ET1=1;
         EX0=1;
         PX0=1;                                            //外部中断0设置为高优先级
         IT0=0;                                                        //电平触发方式
}

/**************************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t随着数值越大,误差趋于平衡.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i<123;i++){;}
       }
}
/*************************计数中断************************************************/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计数器1溢出,yichu=1
{n++;
yichu=1;
TH1=0;
TL1=0;
}
/*************************定时中断************************************************/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m++;
        yichu=2;                                            //定时器0溢出,yichu=2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
/*************************频率显示************************************************/
void Fdisplay(float f)
{
    if(f>999400.00)
       {
        if(f<4000400.00)
                {sprintf(buff," Freq:%2.4fmHz ",(f/1000000.00));}

            }
         else
             {
            if(f>1040.00)
                    {sprintf(buff," Freq:%4.2fkHz ",(f/1000.00));}
            else
                   {
                    if(f>0.06)
                            {sprintf(buff," Freq:%3.2fHz    ",f);}

                        }

             }
    GotoXY(0,1);
    Print(buff);
}
/*************************周期显示************************************************/
void Pdisplay(float p)
{
    if(p>999400.00)
       {
        if(p<10004000.00)
                {sprintf(buff," Cycle:%2.4fs  ",(p/1000000.00));}
            else
                {sprintf(buff,"error(Time or F)",p);}
            }
         else
                  {
             if(p>9950.00)
                    {sprintf(buff," Cycle:%4.2fms ",(p/1000.00));}
                  else
                    {
                        if(p>0.248)
                            {sprintf(buff," Cycle:%3.3fus ",p);}
                        else
                        {sprintf(buff,"error(Time or F)",p);}
                        }
        }

    GotoXY(0,1);
    Print(buff);
}

/*************************测试频率*************************************************/
void cepin()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long js;
        m=0;
        n=0;
        TMOD=0x51;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TH1=0;
        TL1=0;
        a=sj/50000.00;
        TCON=0x50;        //启动定时器和计数器
        while(m!=a);
        TCON=0;
        js=TH1*256+n*65536+TL1;
        f=(js/(sj/1000000.00))*fenpin;
        p=sj/(js*fenpin);
        if(xs==0)         //设置结束后第一次不显示结果
        {
        if(flag==Freq) Fdisplay(f);
        else Pdisplay(p);
        }
}

/************************判断频率**************************************************/
void panduan()
{
        xs=0;           //设置结束后第二次循环显示结果
        B153=1;         //选择16分频
        A153=0;
        yichu=0;
        TMOD=0x51;
        TH0=0xff;                          //定时器0     200us
        TL0=0x38;
        TH1=0xff;                          //计数器1      100脉冲
        TL1=0x9c;
        TR0=1;                   //启动定时器0和计数器1
        TR1=1;
        while(yichu==0);         //如果没有溢出一直循环
        TR0=0;                   //已经溢出关闭定时器0和计数器1
        TR1=0;
        if(yichu==1)                 //计数器先溢出:在200ms内测得的脉冲过多,说明频率较高(f>500khz)
                {fenpin=16;      //转为测16分频后的频率       16
                      cepin();}
        else                                  //定时器先溢出:100个脉冲的时间比较短,即频率较低,可以减少分频数
            {
            yichu=0;
                B153=0;
                A153=1;
                TH0=0xfc;                  //定时器0       1ms
                TL0=0x18;
                TH1=0xff;                  //计数器1        100个脉冲
                TL1=0x9c;
                TR0=1;                //启动定时器0和计数器1
            TR1=1;
                while(yichu==0);      //如果没溢出一直循环
                TR0=0;                //已经溢出关闭定时器0和计数器1
            TR1=0;
                if(yichu==1)          //计数器先溢出:在1ms内测得的脉冲过多,说明频率较高(1khz<f<500khz)
                        {fenpin=4;        //转为测4分频后的频率       4
                         cepin();}
                else                          //定时器先溢出:100个脉冲的时间比较短,即频率较低
                    { fenpin=1;
                  B153=0;
                          A153=0;
                      cepin();}
            }
}
/*************************显示闸门时间************************************************/
void timedisplay(float GTime)
{
        sprintf(buff,"GTime=%7.0fus  ",GTime);
        GotoXY(0,1);
        Print(buff);
        Delay(50);
}

/***************************减按键***********************************************/
void Time_Set2()
{
Delay(1000);
if(P17==1)
     { sj=sj-50000.00;
       if(sj>50000.00) timedisplay(sj);
           else
               {sj=50000.00;
                timedisplay(sj); }
         }
else
{while(P17==0)
     { Delay(500);
           sj=sj-500000.00;
           if(sj>50000.00) timedisplay(sj);
           else
               {sj=50000.00;
                timedisplay(sj); }
         }
}
}

/***************************加按键***********************************************/
void Time_Set1()
{
Delay(1000);
if(P16==1)
     {
          sj=sj+50000.00;
          if(sj<10000000.00) timedisplay(sj);
          else
               {sj=10000000.00;
                timedisplay(sj);}
         }
else
{while(P16==0)
     { Delay(500);
           sj=sj+500000.00;
           if(sj<10000000.00) timedisplay(sj);
           else
               {sj=10000000.00;
                timedisplay(sj);}             //按住1s快加0.5s
         }
}
}
/***************************闸门时间设置*******************************************/
void Time_Set()        interrupt 0
{
EA=0;                                    //防止无限中断
Delay(100);
if(Set==0)
  {
   Delay(1000);                                             //判断处于哪种设置状态
   if(Set==1)
         {
          GotoXY(0,1);
          Print(" Press Button...");
      GotoXY(0,0);
      Print("   T Settings   ");
      while(Set==1)
         {
          switch(Key_Set)
            {
                   case  K1: Time_Set1();break;
                 case  K2: Time_Set2();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选择测试频率或周期
……………………

网友A(2017-07-15):
谢谢,但是你知道怎么样控制波形振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