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避障代码

楼主(2017-06-17):
51单片机小车避障代码:

#include<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ECHO P1_1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1_0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1_4=1,P1_5=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4=0,P1_5=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4=0,P1_5=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DJEAEBGAO {P1_0=1,P1_1=1;}
#define DJEAEBDI {P1_0=0,P1_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5;//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pwm_leftdianji()
{
        DJEAEBGAO;
        delay(3);
        DJEAEBDI;
        delay(1);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timer<=250); //当RX为零时等待,等待25ms没信号则跳出
        if(timer<=250)
        {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else
                S=400;
}
/************************************************************************/
//前进
void run(void)
{
        pwm_leftdianji();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wm_leftdianji();
        Left_moto_back; //左电机往后
        Right_moto_back; //右电机往后
}
/************************************************************************/
//左转y
void leftrun(void)
{
        pwm_leftdianji();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wm_leftdianji();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
}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pwm_leftdianji();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走
}
/************************************************************************/
void COMM( void )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45度
        timer=0;
        while(timer<=3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19; //舵机向右转45度
        timer=0;
        while(timer<=3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2;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3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timer=0;
        }
        /*******************************************/
        if(S2>S4)   //判断方向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timer=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timer=0;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timer1++; //2MS扫一次数码管
//if(timer1>=20)
//{
//timer1=0;
//Display();
//}
}
/***************************************************/
///*TIME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0()interrupt 1 using 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R1=1;
ET1=1;
ET0=1;
EA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2;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timer>=65) //8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ru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