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高效学习单片机

楼主(2017-06-17):
新人报道,学习单片机应该用什么思想,内次都是学了后面忘记了前面

网友A:
学习过程中要多动手进行实践,来巩固所学知识。

网友B:
多动手做东西

网友C:
看视频,多动手,勤思考

网友D:
多动手,照抄程序,但不要直接复制

网友E:
多运用,多看书,多写程序

网友E:
多看书,多写程序,多应用

网友F:
学习过程中要多动手进行实践,来巩固所学知识。
多动手,照抄程序,但不要直接复制
多运用,多看书,多写程序

网友G:
时不时做个设计吧

网友H:
多做项目,多看书

网友H:
有机会多做项目,多运用,多看书,多写程序

网友I:
实践最重要

网友J:
在PROTEUS里面仿真

网友K:
找一块开发板,在百度上随便搜一下:51单片机开发板。价格100多一点,如果你还希望学习完51,继续学习其他单片机,可以买那种可换芯片的开发板。

找一台电脑,按买的开发板自带教程,建立好开发环境。

按教程,编译,下载LED点亮程序,触发学习的激情和兴趣。

找一本书,图书馆大把,随便找一本都可以,厚的讲得详细点,薄的就没这么详细,看个人情况。如果不喜欢看书,就到网上找视频,买开发板时,也可以找商家要。

5、边看书,边做实验,把开发板上的列程都做一遍,做的时候,改动一些地方,再下载试试,

效果更好。

6、做一个作品。如果会做电路,买一些电子元器件,做一个作品,如电子时钟,温度

测量与显示,串口通信等等,如果不会电路,就在开发板上完成。

网友L:
实践出真知咯,加油

网友M:
多练习,可以买块开发板来多练练手,个人感觉只靠看书的话比较容易忘记

网友N:
没有可以高效学习单片机的方法,每一个大神都是用多个实践程序来提升自我的技能。所以要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

网友O:
先看开发板原理图,搞清原理。

网友P:
多做实验吧

网友Q:
看视频教程然后自己多练习,最主要的还是要多练习,练多了就会了,学习51的周期来时很快

网友R:
多实践,多动手编写代码

网友S:
高效就是动手,其他的就是辅助

网友T:
根据所学知识多编程,多实践,看别人是怎么学习的

网友T:
多巩固所学的知识,多看视频教学,多实践编程,记住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U:
首先把单片机的管脚及内部结构熟悉并且熟悉它的作用,然后在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基础上跑一些小程序,要举一反三,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是要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V:
认真学习,最好自己动手实验

网友W:
一节一节看视频,不会问师哥或老师,学得快就得做项目。

网友X:
多动手,边看边学,从实践中不断成长

网友Y:
先看书,再买个板子写程序,熟能生巧

网友Y:
多写程序

网友Z:
做些实物出来,一些程序没必要背下来,理解就行,用到的时候回来找一下。

网友AA:
开始时看点学习单片机的视频,多做点东西,最好有人和你一起做

网友AB:
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的地方就跳过去。在实践中学习

网友AC:
为了省钱,可以选择用protus仿真

网友AC:
可以用protus仿真

网友AD:
写程序、动手

网友AE:
做项目 一点点积累  都是经验 就比如一个按键 你会用延迟么  我是不会 直接用系统时钟来定时

网友AE:
多做项目吧  比如你一个按键程序你会用延迟函数么  我是不用的  直接用arm的系统时钟的时间延迟

网友AF:
用的多就会了呀

网友AG:
要经常复习,多做一点板子,做一些模块

网友AG:
多动手多记,多写程序

网友AH:
看代码,写代码,调试,重复

网友AI:
C语言要扎实,建议先简单地学习一下C语言,买开发板,淘宝很多,也带例程,多做例程,一定要跟着做,不能简单地copy,做完之后反思一下,自己变一下电路,改一下程序,慢慢入门。入门后就容易多了。

网友AJ:
买一块开发板,然后一个个例程去实践。

网友AK:
单片机程序的开发说到底,就要靠勤学、多练,多积累。这个世界上像牛顿、爱因斯坦的太少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立异思维能力,我以为一般来说所谓的立异能力就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单片机的开发也不例外,只有在把握了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后,才能谈立异和创造。所谓这些基础知识把握的好坏并不能从你的单片机课程考了多少分来判定,而是要看你自己到底在开发板上调试过多少小型的源程序,又是否真正把握了这些源程序。这些源程序可以是看了别人写的准确的源程序,自己动手在实验板上调试并进行修改;也可以是参照别人程序自己又有了新思路,然后再重新写过。

写程序正如盖屋子,不要指望屋子的一砖一瓦都自己去做,别人已经把盖房的原料做好,你只要拿来,直接使用或稍作修改,就可以用来盖你的屋子了,假如一切都自己去做,那么也许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住上这栋新居子。编程序也是这样,有了一些基本的源程序,参加全国电子大赛或编写大型的软件就像搭积木一样,你最多只要稍作修改就行了。

假如没有这些平时的积累,一切都是茫然。有人说“一切从零开始”,这句话本来就是骗人的,现在没有什么人做什么事可以一切是从零开始,除非你回到原始社会。永远记住一句话,“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会看的更远”!

网友AL:
要多动手进行实践

网友AM:
多动手,用什么学什么就好

网友AN:
多看书,多听老师讲解,不懂就问

网友AO:
看郭天祥的教程啊,最好先学好C语言或者汇编,把每个模块的知识整理清楚

网友AP:
单片机是一个综合的技术,它涉及到电路、模拟电子、数字电子、软件技术(如C语言编程)等,此外,还涉及到应用对象的知识。所以要有以上的知识的前提,再来谈学习单片机。
接着是选哪种单片机作为学习对象。因为单片机各类繁多,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的结构、编程都有不同。
然后是选择编程语言,目前绝大部分的单片机都能用C语言编程,但与标准C有比较大的不同点。
刚开始,建议以PROTEUS仿真为入手,有条件及再用硬件来调试运行。因为单片机技术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没有实践是学不好的,但仿真能帮助你许多事,特别是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网友AQ:
多看书本上的实例,并且亲自操作几遍 记住常用函数程序

网友AR:
多动手,多实践,多思考,不懂的时候先自己独立思考

网友AS:
看视频,尽量自己编程找错误,多练就不会忘了

网友AT:
实践很重要

网友AU:
多看网络教程结合书看

网友AV:
多动手,多写程序,多思考,最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一个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