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采集霍尔感应器信息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18):
现在需要做一个MCU对霍尔感应器发送过来的信号进行检测,就是检测11秒内有无霍尔信号,有的话打开某个IO控制口,没有霍尔信号就关闭,因为霍尔感应器发送到单片机的信号是连续的高低电平,我不知道如何检测在11S内是否有霍尔信号,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1、先弄清楚什么叫“有霍尔信号”。
2、再弄清何时开始计时。
估计有这两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霍尔感应器是输出连续的高低电平,那你11秒检测还有什么意义?说一下你设计最终实现的功能吧

11s时间内检测是否有霍尔信号,有信号就是某个IO口置高,无信号就置低,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如何去检测这个霍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