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pid调速液晶显示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12864Serial.h"
#include "PWM.h"
uint data h_count=0,freq10=0,Speed=0,Speed1=0;  //h_count高频脉冲个数        (高)
uint data num1=0,num2=0,num3=0,num4=0;
//float data p=4.0,i=0.9,d=1.0;
float xdata p=3.0,i=20,d=3.0;        //P:3  I:20    D:3

static data ErrorNum=0.0,en=0.0,en1=0.0,en2=0.0;
static int data output=0;
float data pwm;
uint temp40,temp50,temp60;

bit Flag=0;
uint data config=5,error=0,input=0,adjust=20;
long int data duty=50;
uint data TempConfig=0;                 //定义暂时的一个转速,P、I、D参数
float xdata TempP=0,TempI=0,TempD=0; //在退出参数调整界面时将这些暂时的数据赋给真实的值
uchar xdata ConfigTable[3]=0;        //设定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ErrorTable[3]=0;        //误差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SpeedTable[6]=0;        //速度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InputTable[3]=0;    //输入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DutyTable[4]=0;     //占空比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AdjustTable[3]=0;        //调整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PTable[3]=0;                //P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ITable[3]=0;                //I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DTable[3]=0;            //D参数数组

uchar xdata PTable1[3]=0;
uchar xdata ITable1[4]=0;
uchar xdata DTable1[3]=0;

//定义控制板的按键值

sbit SW1= P3^1;
sbit SW= P3^4;
sbit K2= P3^5;
sbit K3= P3^6;
sbit K4= P3^7;

sbit D0  = P1^0;
sbit D1  = P1^1;
sbit D2  = P1^2;
sbit D3  = P1^3;
sbit D4  = P1^4;
sbit D5  = P1^5;
sbit D6  = P1^6;
sbit D7  = P1^7;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De_Cnt;
          while( (ms--) != 0)
           {
            for(De_Cnt = 0; De_Cnt < 950; De_Cnt++);
           }
}

//****************************************************
//****************高频测量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高频的测量方法较准确
void init_port()
{
        TMOD=0x11;                //T1计时工作方式1
        IT0=1;             //INT0下降沿触发

        IT1=1;                     //INT1下降沿触发
        EX1=1;                           //外部中断1打开

        TH1=0xb1;
        TL1=0xe0;                 //定时初值的计算:50ms*20=1s
        EA=1;                       //全局中断允许
        ET1=1;                       //T1中断允许
    TH0=0;                           //清零
    TL0=0;                           //清零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关T0中断
        TR1=0;                          //关T1中断
}
//******************高频率测量*****************
void hight_frequency()
{
        h_count=0;              //脉冲计数初值为0,
        EX0=1;                      //INT0中断允许,开始计数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EX0);              //等待INT0中断关闭
        TR1=0;                      //关T1中断
        h_count=(h_count-1)*50;   //得实际频率
        Speed=h_count/334;   //此处采用200线编码器
        if((Speed>300)||(Speed<0))
                Speed=0;

        SpeedTable[0]=0x30+(Speed/100);           //百位
        SpeedTable[1]=0x30+(Speed%100/10);            //十位
        SpeedTable[2]=0x30+(Speed%10);               //个位
        SpeedTable[3]=0x20;

}

void display()
{

        //显示设定的速度值
        ConfigTable[0]=(0x30+(config/100));
        ConfigTable[1]=(0x30+(config%100/10));
        ConfigTable[2]=(0x30+(config%10));

        LCD_Write_String(0,0,"Set     Sp");
        LCD_Write_Com(0x80+3);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ConfigTable[0]);
        LCD_Write_Data(ConfigTable[1]);
        LCD_Write_Data(ConfigTable[2]);

        //显示实际测得的速度
        LCD_Write_Com(0x80+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SpeedTable[0]);
        LCD_Write_Data(SpeedTable[1]);
        LCD_Write_Data(SpeedTable[2]);

         LCD_Write_String(0,1,"Err      Da");
                 //显示设定值与实测值的误差
        if(config>Speed)
        {
                error=config-Speed;
                ErrorTable[0]=(0x30+(error/100));
                ErrorTable[1]=(0x30+(error%100/10));
                ErrorTable[2]=(0x30+(error%10));

                LCD_Write_Com(0xC0+3);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0]);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1]);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2]);

        }

        else if((Speed>config)||(Speed==config))
        {
                error=Speed-config;
                ErrorTable[0]=(0x30+(error/100));
                ErrorTable[1]=(0x30+(error%100/10));
                ErrorTable[2]=(0x30+(error%10));

                LCD_Write_Com(0xC0+3);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0]);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1]);
                LCD_Write_Data(ErrorTable[2]);

        }

                //显示调整参数数据
        if((Speed>Speed1)||(Speed==Speed1))
        {
                adjust=Speed-Speed1;
            AdjustTable[0]=(0x30+(adjust/100));
                AdjustTable[1]=(0x30+(adjust%100/10));
                AdjustTable[2]=(0x30+(adjust%10));

                LCD_Write_Com(0xC0+11);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0]);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1]);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2]);
        }

        else  if(Speed1>Speed)
        {
                adjust=Speed1-Speed;
            AdjustTable[0]=(0x30+(error/100));
                AdjustTable[1]=(0x30+(error%100/10));
                AdjustTable[2]=(0x30+(error%10));

                LCD_Write_Com(0xC0+11);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0]);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1]);
                LCD_Write_Data(AdjustTable[2]);

        }

网友A(2019-06-25):
有没有protues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