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除尘控制器PID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7-06-18):
请大家帮帮忙,我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电除尘控制器,里面涉及PID控制,PID输出控制可控硅导通,现在问题是PID的输出量怎么变成定时器的定时时间PS:可控硅触发采用定时器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是最后要做实物吗?

不做实物,就是写一个PID控制的程序

网友B:
1、首先你的“PID的输出量”范围是多少?总该有个上下限吧。
2、让上限对应触发0度,让下限对应触发180度,不就OK了吗?

网友C:
让上限对应触发0度,让下限对应触发18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做实物,就是写一个PID控制的程序

就是PID的输出直接转换成导通角度值,介于0-180之间?由于是第一次做PID,所以对IPID不太了解。请问是这样理解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