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12864的大字体显示时间的问题

楼主:
请问LCD12864的大字体显示时间的问题,如果要像图片那样的时间,设置时间的时候该怎么确定光标位置呢?

网友A(2017-06-18):
还有就是,他这个大字体是不是图片转来的?

网友B:
也有这个想法,求大神赐教

网友C:
其实这个很难,如过你能完成了,那么就没有什么显示能难倒你了。
你必须真正地了解LED屏的原理,并能对屏上的任意点进行显示控制。

网友D:
多去图书馆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