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C89C52实现双机通信

楼主(2017-06-18):
学校的实验,有没有仿真图和程序,萌新求助

网友A:
仿真图和程序?

网友B:
51单片机的双机通讯,还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串口通讯。
第一:将两台51单片机板子连接起来,可以是开发板,也可以是最小板,没关系,区别在于开发板有足够的资源体现通讯是否发生,是否达到了目的。
连接的关键是:RXD→TXD,TXD→RXD。即,一个板的输入,一定与另一个板的输出连接。电源可以共地,也可以不共地。我就用两个充电宝分别给两块板子供电。
第二:分别为两板子写入程序,当然要包含串口通讯部分了。我做的实验是:以一块(叫A吧)为主控制器,另一块(叫B吧)为执行器。
板子A发出命令,板子B执行命令并返回结果。
给你分享我的实验程序。
我用的两块相同的板子(资源一样,好调试罢了),STC89C52RC芯片。
A板子:通过按键,将键值发送给B板子
B板子:接收到A板子的键值,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将值返回给A板子
A板子:接收到B板子发送的值,用LED灯显示出来。
为了简单示范,只用了单字节的控制。
你可以通过理解学习,体会其中的奥妙。

网友C(2019-12-28):
有,只能存在仿真 但是实物做不出来

网友D(2020-06-16):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的双机通讯,还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串口通讯。
第一:将两台51单片机板子连接起来,可以是 ...

你好,请问一下有详细的程序解释吗,刚开始学习单片机,a机主控制器的这个程序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