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做的个档位显示程序,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6-18):
     是摩托车的国际档1-N-2-3-4-5,一档和二档之间,空档往下踩半格为一档,往上勾半格为二档,一档往上勾一格为二档,二档往上勾为三档以此类推,往下踩为降档。其余的还好,就是空档状态下加档本该是2档的,但是却显示3档,有时后接触一下对应传感器他还是显示0(空挡),再接触下跳成3。想了好久也改了些,还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们帮忙看下啦

/************************************************************
控制名称:档位检测与显示
控制要求:1、用数码管显示各个档位。
          2、利用4个接近传感器。
输入信号:脉冲信号(离散)。
检测方式:检测动作,来区分不同的档位。
*************************************************************/
#include<reg52.h>
//sbit key=P2^7;//右
//sbit key1=P2^6;//左
//sbit key2=P3^6;//中间
sbit key=P3^4;//右+
sbit key1=P3^7;//左-
sbit key2=P3^5;//中右(+)
sbit key3=P3^6;//中左(-)
sbit key4=P3^0;//档位归空
sbit kaiguan=P3^1;//总开关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sbit k6=P2^5;
void delay3(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b,c;
for(a;a>0;a--)
for(b=100;b>0;b--)
for(c=100;c>0;c--);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b,c;
for(a;a>0;a--)
for(b=100;b>0;b--)
for(c=100;c>0;c--);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a,d,n;
while(1)
{
if(kaiguan==0)
{
if(a==1)k1=0;else k1=1;
if(a==2)k2=0;else k2=1;
if(a==3)k3=0;else k3=1;
if(a==4)k4=0;else k4=1;
if(a==5)k5=0;else k5=1;
if(a==r)k6=0;else k6=1;
}
else
{
if(a==0)a=0;
else a=a;
P3=0xff;
P2=0xff;
P1=0xf0;
if(key4==0){delay(10);k6=0;}
else
{
if(key2==0){delay(10);if(key==0){delay(10);if(a<5)a=a+1;else a=5;}else{if(a==1)delay(10);a=n;}else a=a;}else a=a;
if(key3==0){delay(10);if(key1==0){delay(10);if(a>1)a=a-1;else a=1;}else{if(a==2)delay(10);a=n}else a=a;}else a=a;
if(a=n){delay(10);if(key==0)delay(10);a=2;else a=a}}else a=a;//空挡下加档
if(a=n){delay(10);if(key==1)delay(10);a=1;else a=a}}else a=a;//空挡下减档
if(a==1)k1=0;else k1=1;//1档
if(a==2)k2=0;else k2=1;//2档
if(a==3)k3=0;else k3=1;//3档
if(a==4)k4=0;else k4=1;//4挡
if(a==5)k5=0;else k5=1//5档
if(a==n)k6=0;else k6=1;//0空挡
}
}
}

网友A:
先画个逻辑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