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ADC0809显示电流大小

楼主(2017-06-18):
ADC0809进行A/D转换,怎么将模拟信号转化的数字量换算成电流值显示,求助

网友A:
先问问楼主,电流与你的AD0809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必须先用电阻把你要测的电流变成电压信号,你的模数转换才能读出电压值。而后又根据电压值计算出你的电流大小。

楼主:
ok,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