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时间定时,设置30分钟,时间到了不关闭输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7-06-19):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set,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
unsigned long aa;

sbit k1=P3^2;
sbit LED1=P2^5;
sbit LED2=P2^6;
sbit LED3=P2^7;
sbit G1=P2^0;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aa++;
}

void main()
        {

                aa=0;
                while(1)
                {
                scan_k1();
                TimerConfiguration();

                while(set==1)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1)
                                                        if(aa==36000)//aa设置12000(10分钟)可以定时,36000就不可以??求解!
                                                                if(flag1==1)
                                                                  {
                                                                        G1=1;
                                                                        TR0 =0;
                                                                }
                                                           else
                                                                {
                                                                        flag1=1;
                                                                }
                                                else
                                                        {
                                                                LED1=0;
                                                                LED2=1;
                                                                LED3=1;
                                                                G1=0;
                                                                TR0 =1;
                                                        }
                }

                while(set==2)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2)
                                                        if(aa==144000)
                                                                if(flag2==1)
                                                                {
                                                                        G1=1;
                                                                        TR0 =0;
                                                                }
                                                         else
                                                                {
                                                                        flag2=1;
                                                                }
                                                else
                                                        {
                                                                LED1=1;
                                                                LED2=0;
                                                                LED3=1;
                                                                G1=0;
                                                                TR0 =1;
                                                        }
                }
                while(set==3)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3)
                                                        if(aa==72000*3)
                                                                if(flag3==1)
                                                                {
                                                                        G1=1;
                                                                        TR0 =0;
                                                                }
                                                         else
                                                                {
                                                                        flag3=1;
                                                                }
                                                else
                                                        {
                                                                LED1=1;
                                                                LED2=1;
                                                                LED3=0;
                                                                G1=0;
                                                                TR0 =1;
                                                        }
                }
                while(set==4)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4)
                                                        if(aa==72000*4)
                                                                if(flag4==1)
                                                                {
                                                                        G1=1;
                                                                        TR0 =0;
                                                                }
                                                         else
                                                                {
                                                                        flag4=1;
                                                                }
                                                else
                                                        {
                                                                LED1=0;
                                                                LED2=1;
                                                                LED3=0;
                                                                G1=0;
                                                                TR0 =1;
                                                        }
                }
                while(set==5)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5)
                                                        if(aa==72000*5)
                                                                if(flag5==1)
                                                                {
                                                                        G1=1;
                                                                        TR0 =0;
                                                                }
                                                         else
                                                                {
                                                                        flag5=1;
                                                                }
                                                else
                                                        {
                                                                LED1=1;
                                                                LED2=0;
                                                                LED3=0;
                                                                G1=0;
                                                                TR0 =1;
                                                        }
                }
                while(set==6)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6)
                                                        if(aa==72000*6)
                                                                if(flag6==1)
                                                                {
                                                                        G1=1;
                                                                        TR0 =0;
                                                                }
                                                         else
                                                                {
                                                                        flag6=1;
                                                                }
                                                else
                                                        {
                                                                LED1=0;
                                                                LED2=0;
                                                                LED3=0;
                                                                G1=0;
                                                                TR0 =1;
                                                        }
                }
                while(set==0)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LED1=1;
                                LED2=1;
                                LED3=1;
                                G1=1;
                                TR0 =0;
                                //initial();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long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scan_k1()
        {
                unsigned int i;
                if(k1==0)set++;
                if(set==7) set=0;
                F0:if(k1==0) goto F0;
                for(i=0;i<20000;i++);
                //aa=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定时器,为什么不加一个时钟芯片,准确度要高很多

谢谢你的回复!  为什么aa设置36000就不能关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