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X16引脚图 管脚功能等 SPI FLASH资料下载

楼主:
IIC存储空间太有限咯 提供一个SPI FLASH资料W25X16 W25X32很详细的中文资料  可用51可模拟时序对FLASH进行读取和存储操作
时序比较清楚

W25X16引脚图:

W25X16管脚的功能:

W25X16 W25X32中文资料: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9页):

网友A(2017-06-21):
这个是用STM32模拟时许读出芯片的ID的例程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dio.h"

void SPI_Delay(void)
{
        for(uint8_t i=0 ; i<250; i++);
}

void 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CS_PIN pin:  SPI CS pin */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C, &gpioinit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configure SPI SCK(GPIO_PIN_5) */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initstruct);

  /* configure SPI MISO(GPIO_PIN_6) and MOSI(GPIO_PIN_7) */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initstruct);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

/*
*W25X16ê±ÖóϽμÑØêä3öêy¾Y
*MSBÎaê×λμÄ′«êä
*
*/
uint8_t SPI_WriteRea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num = 0 , temp = 0 ,rxd_data = 0;

//·¢Ëíò»¸ö×Ö½úêy¾Y
        for(num = 0 ; num < 8 ; num++)
        {
                if((data & 0x80)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

                //flash éÏéyÑØËø′æêy¾Y
                SPI_Delay();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PI_Delay();

                //flash ϽμÑØêä3öêy¾Y
                if(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6) == GPIO_PIN_SET)
                {
                        temp = 0x01;
                        temp <<= (7 - num);
                }
                else
                {
                        temp = 0;
                }
                rxd_data |= temp;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ata <<= 1;
        }
        return rxd_data;
}

void FLASH_SPI_WriteEnable(voi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WriteRead_Byte(0x06);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

uint32_t FLASH_Read_ID(void)
{
        uint32_t temp=0,temp0=0,temp1=0;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FLASH_SPI_WriteEnable();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SPI_WriteRead_Byte(0x90);
        SPI_WriteRead_Byte(0x00);
        SPI_WriteRead_Byte(0x00);
        SPI_WriteRead_Byte(0x00);

        temp0 = SPI_WriteRead_Byte(0x00);
        temp1 = SPI_WriteRead_Byte(0x00);

        temp = ((temp0 << 8) | temp1 );
        return temp;
}

uint32_t FLASH_Read_JEDEC_ID(void)
{
        uint32_t temp=0,temp0=0,temp1=0,temp2=0;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SPI_WriteRead_Byte(0x9f);
        temp0 = SPI_WriteRead_Byte(0x00);
        temp1 = SPI_WriteRead_Byte(0x00);
        temp2 = SPI_WriteRead_Byte(0x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 temp2 );
        return temp;
}

网友B:
有中文的说明很不错
省去翻译的麻烦

网友C:
好东西,正好用的上,省了我不少事,顶了!

网友C:
不错,很实用,正好用得上,仔细参考一下!

网友A(2017-08-16):
引用 网友D:

谢谢  版主  !!!
后面还会有更精彩的送上  呵呵

网友E:
非常厉害,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