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M1638控制程序。。

楼主(2017-06-19):
用的STM32F103,驱动程序借助单片机的做了修改,按键程序搞不太明白,所以没办法实现按键数码管+-和移位,求解答

uint8_t Read_Key()
{
        uint8_t i=0;
        uint8_t key1=0;
        uint16_t key2=0;
        Write_Cmd(0x42);
        Set(DIO);                       //this is obligatory, check the data sheet,GPIO
        for(i=0;i<4;i++)
        {
          key1=Read_Byte();
          key2|=(key1<<i);
        }
        key2>>=1;
        for(i=0;i<8;i++)
        {
          if(0x01<<i==key2)return i+1;
        }
        return 0;
}

/***********************************************************************************************
*Function Name: TM1638_SendData
*Purpose      : Write data to the location specified
*params       : i     ------the bit code of digtal tube,0 to 7
                str   ------the string,the char which was not in tm_data will be replace with "''".
*return       : none
***********************************************************************************************/
void TM1638_SendData(uint8_t i,uint8_t * str){
        int j=0,k=0;
        unsigned char chr;
        for(;i<8;i++)
        {
                k=0;
                for(j=0;j<14;j++)
                {
                        if(*str==tm_dat[0][j])
                        {
                                chr=tm_dat[1][j];
                                k=1;
                                break;
                        }
                }

                if(k==0)
                {
                        chr=0x00;
                }

                if(*(str+1)=='.')
                {
                        chr|=0x80;
                        Write_Dat(i*2,chr);
                        str++;
                }else
                {
                        Write_Dat(i*2,chr);
                }
                str++;
                if(*str=='\0')break;
        }
}
这个TM1638_SendData看不懂啊,怎么用?

网友A(2017-10-24):
你的能扫到案件按键的数据吗?
我的不能,但你的其他问题我可以解决

网友B(2022-08-17):
还是被按键困扰 ,用各大佬的成熟程序做测试,明明用的是k3线的按键,电路图中加入k2线的8个按键居然有7个按键可以控制程序的运行,搞不懂该如何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被按键困扰 ,用各大佬的成熟程序做测试,明明用的是k3线的按键,电路图中加入k2线的8个按键居然有7个 ...

加电容

网友D(2024-02-02):
引用 网友B:
还是被按键困扰 ,用各大佬的成熟程序做测试,明明用的是k3线的按键,电路图中加入k2线的8个按键居然有7个 ...

你好,我是可以读按键,只是有电磁干扰时没有按键也会读到不一定是哪个按键就有动作了,所以不太敢用,不知道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