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DS1302做时钟,并用1602显示时间出现年月日秒分显示都正常,只有时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7-06-19):
我用DS1302做时钟,并用1602显示时间出现年月日秒分显示都正常,只有时显示不正确,不知是何原因,DS1302电路的上拉电阻也加了,晶体也没问题

楼主:
用stc12做的,LCD1602用的是595

网友A:
应该是小时的寄存器需要选择是十二小时还是二十四小时,需要小时寄存器读取的数据

网友B:
1602显示频率不能快,给个延迟时间

网友B:
1602显示频率不能快,给个时间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