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PC与单片机开发板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7-06-19):
自己参照了教程例子,用串口调试助手完成了发送1,2,3数据分别控制led亮,流水灯功能,呼吸灯功能.
然后我想再结合开发板按键上的控制上面三个功能的程序,整合到一起. 整合后发现只能实现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助手也能正常显示接受数据),
按键部分就没反应了.  下面程序, 不知道是我自己编写逻辑有错还是什么,望人指点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5;
sbit S2=P3^4;
sbit S3=P3^3;
sbit S4=P3^2;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uchar aa=0xfe,num = 0,a;
uchar i = 0,j = 0,k = 0,t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z);
void keyscan();
void initial_com();

void initial_com()
{
//SCON = 0x50;
TMOD|=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REN = 1;
SM0 = 0;
SM1 = 1;
EA = 1;
ES = 0;   //允许串口中断
SBUF = 0x01;
while(!TI);
TI = 0;   //串口中断
ES = 1;

}

void keyscan()                          //扫描按键程序
{
  if(S1==0)
   {
     delay(5);
         if(S1==0)
         {
           i++;
          }
          while(!S1);
          delay(5);
          while(!S1);
        }

        if(S2==0)
   {
     delay(5);
         if(S2==0)
         {
           j++;
          }
          while(!S2);
          delay(5);
          while(!S2);
        }

        if(S3==0)
   {
     delay(5);
         if(S3==0)
         {
           k++;
          }
          while(!S3);
          delay(5);
          while(!S3);
        }

        if(S4==0)
   {
     delay(5);
         if(S4==0)
         {
           t++;
          }
          while(!S4);
          delay(5);
          while(!S4);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P1=0xff;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定义周期(呼吸灯部分)
  // aa = 0xfe;
   initial_com();
   while(1)
   {
    if(num==1)
    {
     ES = 0;
         num = 0;
         SBUF = a;
         SBUF = i;
         while(!TI);
         TI = 0;
         ES = 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
        keyscan();
        RI=0;
//        P1=SBUF;                        //接收数据SBUF,即将计算机的数据接收。
    i = SBUF;
        a=SBUF;
//        ledoff=SBUF;
        num=1;
        //aa=0xfe;
/*****************呼吸灯部分*******************/
        if(a == 0x03)
        {
                 while (1) //主循环
  { //keyscan();
  //if(S1==0)
// {
   // delay(5);
//        if(S1==0)
//        {
led1=1;
delay2(1500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PWM_LOW表示低电平时间
{

led1=0; //点亮LED
delay2(PWM_LOW)
led1=1; //熄灭LED
delay2(CYCLE-PWM_LOW)

}
//LED0=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led1=0;
delay2(PWM_LOW);
led1=1;
delay2(CYCLE-PWM_LOW);

          }
        }
}
/*****控制灯******/
        if(a == 0x01)
        {
                 P1 = aa;
           delay(100);
                 aa = _crol_(aa,1);
        }
        if(a == 0x00)
        {
          P1 = 0xff;
        }
             /**************流水灯部分****************/
           if(a == 0x02) //偶数整除等于,按键在        偶次数才触发流水灯
          {
        P1=aa;;
        delay(500);
        aa=_crol_(aa,1);
                }
/*************按键控制部分,是不是我不应该写在这个中断里面???写在主函数上也是没反应***************/
  if(i==1)
    {
      delay(5);
          if(i==1)
        {
           led1= 0;
           }
         }

  if(i==2)
     {
        P1=aa;;
        delay(500);
        aa=_crol_(aa,1);
                }

  if(i==3)
     {
           while(1)
           {
             led1= 1;
                 delay2(1500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1= 0;
                          delay2(PWM_LOW);
                          led1=1;
                          delay2(CYCLE-PWM_LOW);
                   }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1=0;
             delay2(PWM_LOW);
             led1=1;
             delay2(CYCLE-PWM_LOW);
                         }
           }
         }
}

楼主:
有些注释可能排错了,主要是按键控制,在串口助手上实现与显示接收到的数据问题

楼主:
我好像解决了,开发板上的按键和串口助手上发送数据,都能实现功能而且有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在串口助手上发送流水灯的指令02,它只左移1位就停止了,可是_crol_函数不是会一直左移吗?而且我按键部分的程序也是用_crol_,它可以不断循环左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问题在这里:
你的程序:(只取回答部分)
  • void ser() interrupt 4
  • {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
  •         keyscan();

问题就在这里!
当中断发生时,你调用读键程序,我问问你:1、你知道什么时间发生了中断?只有那个时间你按的键才会被程序判断啊;2、你按键的速度能赶上程序的时间?3、你一直按着键,然后发数据,看看有没有效果。
解决办法:
第一:简单的,在这里加循环等待,按过键后才走;
第二:复杂的,按键函数不放这里,放主函数,这里作上记号,在主函数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问题在这里:
你的程序:(只取回答部分)

哦那个扫描函数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哪里哈哈,可能 修改时弄上去了. 不过谢谢你仔细看了程序
其实最终版本可以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但是在串口中断中的流水灯部分如果我添加了循环的话,会跳不出来,不添加循环的话只能不停地发送数据, 我初衷是想发送数据,流水灯一直循环直至发送其他数据.

再次感谢你为我解答.不止一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个扫描函数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哪里哈哈,可能 修改时弄上去了. 不过谢谢你仔细看了程序
其实最终版 ...

可以用定时器啊,不是T0还没用嘛。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