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6-19):
程序如下,在定时器T0完成5秒计时后启动T1定时器,spk为蜂鸣器,spk=~spk,蜂鸣器工作工作10秒定时器T1停止工作,那么蜂鸣器是怎么停止工作的呢?请教下各位大佬。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0++;
    if(t0==100)
    {
        t0=0;
        TR0=0;
        TR1=1;
                t1=0;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5-1000)/256;
    TL1=(65535-1000)%256;
    t1++;
    spk=~spk;
    if(t1==10000)
    {
        t1=0;
        TR1=0;
    }

}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可以看出,你的蜂鸣器是无源的,所以要通过不停地通断电来实现发声音。
所以,当你的T1定时器中断关掉(TR1=0)时,蜂鸣器也就不会有不停通断电源的现像,蜂鸣器当然就不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可以看出,你的蜂鸣器是无源的,所以要通过不停地通断电来实现发声音。
所以,当你的T1定时 ...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