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超声波小车的问题,如果不使用舵机就让小车原地左转右转能实现吗?

楼主(2017-06-19):
超声波避障小车如果不使用舵机就让小车原地左转右转能实现吗?

网友A:
能啊,够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够快就行

能提供下程序参考下吗?我自己修改的程序最终电机只会发出嗡嗡声但是不动

网友B:
这个和车的尺寸有关系,不用舵机一般就是两边差速转向,车的尺寸决定速度,如果速度不合适会轮胎摩擦转不了

网友C:
利用两边轮他的差速就可以了,以前就做过,不需要很宽的速度,但是要看你的车中和电机的力度,一般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车的尺寸有关系,不用舵机一般就是两边差速转向,车的尺寸决定速度,如果速度不合适会轮胎摩擦转不了 ...

我的小车本来是蓝牙小车,现在想改装成避障小车,因为动不了我修改了下程序使他不判断左右距离就判断前后距离,即当距离大于一定范围时前进,当小于时后退,但还是不动,感觉是因为我的程序有问题,你能提供下程序给我参考下吗?谢了

网友D:
多使用几个超声波,对数据综合处理,控制好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E(2021-11-03):
用电机控制模块让两侧轮子差速就能实现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