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和NRF24L01的无线PID电机转速控制器设计

楼主(2017-06-19):
基于NRF24L01的PID电机转速控制器,采用51单片机控制,有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完整图纸和程序代码
下面是已经制作成功的实物图:

原理图:

项目介绍
在过程控制中,按偏差的比例(P)、积分(I)和微分(D)进行控制的PID控制器(亦称PID调节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自动控制器。它具有原理简单,易于实现,适用面广,控制参数相互独立,参数的选定比较简单等优点;而且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对于过程控制的典型对象──“一阶滞后+纯滞后二阶滞后+纯滞后的控制对象,PID控制器是一种最优控制。PID调节规律是连续系统动态品质校正的一种有效方法,它的参数整定方式简便,结构改变灵活(PIPDPID)。
然而PID算法在工业发展中也占据不小的地位,例如,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的控制都能利用PID算法进行精准控制。本项目将PID的算法用在了直流电机的控制当中,用于精准控制电机转速,简化电机控制难度。为了使操作者能够简单,方便,实时,快捷的控制电机的转速,我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无线模块,使得操作者能够更加简单的操作本产品,操作者只需简单改变主控板的设定值,接收机即可将电机转速控制在设定值以内,误差范围控制在正负20r/s(转/秒)。
一、   功能设计要点
1.        控制核心:接收和发射核心控制部分均采用STC12C5A60S2单片机进行控制
2.        显示部分:接收机显示采用普通的12864液晶显示,发射部分为了减小其体积采用OLED液晶,功耗低,体积小,显示效果好
3.        电机驱动部分:采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模块,价格低,抗干扰能力强,安全性高,可靠性强,大大提高了电机的效率。
4.        速度检测部分:采用44E开关型霍尔传感器,成本低,电路简单,可与单片机IO口直接连接,操作方便。
5.        无线数据传输采用NRF24L01无线模块,工作在 2.4~2.5GHz 世界通用 ISM 频段,工作电流只有 10.5mA, 接收时工作电流只有 18mA, 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 功耗低。
6.        核心控制算法PID:此电路采用的是PID算法里的增量式算法,
pid.voltage=pid.Kp*pid.err+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增量式算法不需做累加, 计算误差和计算精度问题对控制量的计算影响较小;

四、系统工作原理方框图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无线接收部分):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include"12864.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mian.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display1.h"
uchar code tab11[]="0123456789:";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读取接收数据完成标志位
uchar temp,fuck;
uchar str[4];//存储转换的字符串
int speed_change;
sbit  pulse=P1^7 ;        //从此引脚输出脉冲信号
bit g_bPIDRunFlag = 0;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接收数据中断
sbit  TX_DS         = sta^5; //数据发送完成中断
sbit  MAX_RT = sta^4; //达到最多次重发中断
//sbit led=P1^6;
/**************************************************
函数:Check_ACK()

描述: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等待应答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如果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清除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中断复位
        if(TX_DS)                                                          //发送完成中断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pid***/
struct _pid{
    double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double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double err;                //定义偏差值
    double err_las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double err_second;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double Kp,Ki,Kd;            //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double voltage;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double integral;            //定义积分值
}pid;

void PID_init(){

    pid.SetSpeed=0;                           //定义设定值
    pid.ActualSpeed=0;                    //定义实际值
    pid.err=0;                                            //定义偏差值
    pid.err_last=0;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pid.voltage=0;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pid.integral=0;                                          //定义积分值
    pid.Kp=0.4956;                          //                  定义比例
    pid.Ki=0.000197;                  //                   积分
    pid.Kd=0.0004;                          //                    微分系数
  //  printf("PID_init end \n");
}

float PID_realize(double speed)
{
    pid.SetSpeed=speed;         //实际值=每分钟电机转速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转速偏差=设定值-实际值
    pid.integral+=pid.err;
    pid.voltage=pid.Kp*pid.err+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        pid.voltage=pid.Kp*pid.err+(0.05/pid.Ki)*pid.integral+(pid.Kd/0.05)*(pid.err-pid.err_last);
    pid.err_last=pid.err;
    pid.ActualSpeed=pid.voltage*1;
    return pid.ActualSpeed;
}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1
    ET0=1;                 //Timer1中断禁止
    IT0=1;                 //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外部INT0中断允许
    EA=1;                  //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
{        pulse=1;
    lcd_init();
        display();
        delay_50_ms(50);
        lcd_init();
        PWM_init ();
        init_timer() ;
    PID_init();
        NRF24L01_init();
        RX_Mode();
display_init();
// DS1302_Init();
        while(1)//循环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temp=sta;
                temp=(temp>>1)&0x07;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完成
                {
                        flag = 0;
                         sheding=RX_BUF[0]*10+RX_BUF[1];
//                                xianshi(0x92,tab11[RX_BUF[0]/10],tab11[RX_BUF[0]%10]);
//                                xianshi(0x94,tab11[RX_BUF[1]/10],tab11[RX_BUF[1]%10]);
//                                xianshi(0x96,tab11[0],tab11[1]);  xianshi(0x97,tab11[2],tab11[3]);
       }
             if(g_bPIDRunFlag)        //PID调节
                             {
                                   g_bPIDRunFlag=0;
//                                   pulse=0;
                                   pid.ActualSpeed=zhuansu;          // pid.ActualSpeed-实际值  speed_c-每分钟电机转速
                                   speed_change=PID_realize(sheding);//pid.ActualSpeed  rad_set
                           //  printf("%f\n",speed);
                        //          if(speed_change<0)
                        //          speed_change=speed_change*(-1);
                                  pwm_1=255-PID_realize(sheding);
                             if(pwm_1>255)
                                          {
                                            pwm_1=254;
                                                          PWM0_set(pwm_1); //设置PWM占空比
                                          }
                                          if(pwm_1<0)
                                          {
                                             pwm_1=0;
                                                PWM0_set(pwm_1);    //设置PWM占空比
                                             }
                                        PWM0_set(pwm_1);
//                                         pulse=1;
                             }
                                 display2();
                                 keyscan();
    }
}
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
         x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a = 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5MS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04;                //设置定时初值
……………………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打开后都是问题!
NRF24L01.C(71): error C202: 'CSN':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77): error C202: 'CE':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02): error C202: 'CE':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56): error C202: 'CE':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66): error C202: 'CE':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72): error C202: 'CE':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73): error C202: 'CSN':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74): error C202: '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175): error C202: 'IRQ':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B(2017-11-24):
好文,好文,真不错!

网友C(2018-04-20):
好东西,正好学习pid调节

网友D:
很好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4-05):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打开后都是问题!
NRF24L01.C(71): error C202: 'CSN': undefined identifier
NRF24L01.C(77): ...

您好,可能引脚定义丢失了,我也有问题,请问您有在软件里找到3144霍尔P32引脚的定义吗?万望回复,谢谢您

网友F:
资料挺全的,感谢分享。

网友G(2020-10-17):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正想学习pid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