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55定时器定时一分钟灯亮的电路图

楼主:
555定时器

网友A(2017-06-20):
里面有,你自己找。

网友B:
电解电容加大可以20分钟

网友C:
定时时间主要取决与R6和C1这两个取值大小。

理论上电阻越大,电容越大,定时时间也越长。

定时时间计算公式t=1.1R*C

假设电阻100k,电容100uf,定时时间约11秒

网友D(2017-11-25):
在基本的延时电路上,把延时电容加大容量至220-680UF就可以.要求电容漏电流要小.

网友E:
加油啊,我也要努力了

网友F:
555 f=1.1RC,1分钟就是六十分之一赫兹。
用可以买到的47uF电容配合1.2MΩ电阻可以得到近似(稍慢)1分钟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