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微机课设程序

楼主(2017-06-19):
中南大学微机课程设计

8086源程序如下:
INCLUDE ZUOZHE.INC
INCLUDE HUANYING.inc
INCLUDE ZAIJIAN.inc
INCLUDE DAIJI.inc
.386P
IOY0 EQU 3000H ;片选 IOY0 对应的端口始地址
IOY1 EQU 3040H
IOY2 EQU 3080H
IOY3 EQU 30C0H
MY8251_DATA  EQU IOY2+00H*4 ;8251 数据寄存器
MY8251_MODE  EQU IOY2+01H*4 ;8251 方式控制寄存器
MY8254_COUNT2 EQU IOY3+02H*4 ;8254 计数器 2 端口地址
MY8254_MODE EQU IOY3+03H*4 ;8254 控制寄存器端口地址
MY8255_A EQU IOY0+00H*4 ;8255 的 A 口地址
MY8255_B EQU IOY0+01H*4 ;8255 的 B 口地址
MY8255_C EQU IOY0+02H*4 ;8255 的 C 口地址
MY8255_MODE EQU IOY0+03H*4 ;8255 的控制寄存器地址
STACK1 SEGMENT  STACK
         DW 256 DUP(?)
STACK1 ENDS
DATA SEGMENT USE16
     ADDR DW ?
D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STR2 DB '          1

STR3 DB '          2

STR4 DB '          3

STR5 DB '        BYE-BYE

DATA ENDS
CODE SEGMENT USE16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A2: MOV ADDR,OFFSET ZUOZHE
       MOV SI,ADDR
A1:    MOV  CX,20H
LOOP2: CALL DISPHZ
       SUB  SI,32
       LOOP LOOP2
       CALL CCSCAN
       JNZ BEGIN
       ADD  SI,2
       MOV  AX,SI
       SUB  AX,ADDR
       CMP  AX,96               ;比较文字是否显示完毕
       JNB  A2
       JMP  A1
BEGIN: MOV  SI,3000H               ;建立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键值
           MOV  AL,00H                 ;先初始化键值为0
           MOV  [SI],AL
           MOV  [SI+1],AL
           MOV  [SI+2],AL
           MOV  [SI+3],AL
           MOV  [SI+4],AL
           MOV  [SI+5],AL
           MOV  DI,3005H
       MOV DX,MY8255_MODE ;初始化 8255 工作方式
       MOV AL,81H ;方式 0,A 口、B 口输出,C 口低 4 位输入
       OUT DX,AL
       CALL DIS                    ;显示刷新
           CALL CLEAR                  ;清屏
       CALL CCSCAN ;扫描按键
       JNZ GETKEY1 ;有键按下则跳置 GETKEY1
       JMP BEGIN ;无按键则跳回继续循环,有则退出
QUIT:  MOV AX,4C00H ;返回到 DOS
       INT 21H
GETKEY1:MOV CH,0FEH
        MOV CL,00H ;设置当前检测的是第几列
COLUM: MOV AL,CH ;选取一列,将 X1~X4 中一个置 0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读 Y1~Y4,用于判断是哪一行按键闭合
       IN AL,DX
   L1: TEST AL,01H ;是否为第 1 行
       JNZ L2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1H
       CALL PUTBUF
       JMP KEY1
   L2: TEST AL,02H ;是否为第 2 行
       JNZ L3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2H
       CALL PUTBUF
       JMP KEY2
   L3: TEST AL,04H ;是否为第 3 行
       JNZ L4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3H
       CALL PUTBUF
       JMP KEY3
   L4: TEST AL,08H ;是否为第 4 行
       JNZ COLUM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4H
       CALL PUTBUF
       JMP KEY4
KEY1:      CALL FINSH
           PUSH AX
           CALL DIS                    ;显示刷新
               POP  AX
               PUSH BX
               MOV BX,OFFSET STR2
               CALL STRING
               POP BX
   A21:    MOV ADDR,OFFSET HUANYING
           MOV SI,ADDR
   A11:    MOV  CX,20H
   LOOP21: CALL DISPHZ
           SUB  SI,32
           LOOP LOOP21
           CALL CCSCAN
           JNZ BEGIN
           ADD  SI,2
           MOV  AX,SI
           SUB  AX,ADDR
           CMP  AX,96               ;比较文字是否显示完毕
           JNB  A21
           JMP  A11
KEY2:      CALL FINSH
           PUSH AX
           CALL DIS                    ;显示刷新
               POP  AX
               MOV BX,OFFSET STR3
               CALL STRING
   A22:    MOV ADDR,OFFSET DAIJI
           MOV SI,ADDR
   A12:    MOV  CX,20H
   LOOP22: CALL DISPHZ
           SUB  SI,32
           LOOP LOOP22
           CALL CCSCAN
           JNZ BEGIN
           ADD  SI,2
           MOV  AX,SI
           SUB  AX,ADDR
           CMP  AX,256               ;比较文字是否显示完毕
           JNB  A22
           JMP  A12
KEY3:      CALL FINSH
           PUSH AX
           CALL DIS                    ;显示刷新
               POP  AX
               MOV BX,OFFSET STR4
               CALL STRING
   A23:    MOV ADDR,OFFSET ZAIJIAN
           MOV SI,ADDR
   A13:    MOV  CX,20H
   LOOP23: CALL DISPHZ
           SUB  SI,32
           LOOP LOOP23
           CALL CCSCAN
           JNZ BEGIN
           ADD  SI,2
           MOV  AX,SI
           SUB  AX,ADDR
           CMP  AX,96               ;比较文字是否显示完毕
           JNB  A23
           JMP  A13
KEY4:      CALL FINSH
           PUSH AX
           MOV BX,OFFSET STR5
               CALL STRING
           CALL DIS                    ;显示刷新
               POP  AX
               CALL CLEAR
       MOV AX,4C00H ;结束程序退出
       INT 21H
CCSCAN PROC NEAR ;扫描是否有按键闭合子程序
       MOV AL,00H
       MOV DX,MY8255_A ;将 4 列全选通,X1~X4 置 0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IN AL,DX ;读 Y1~Y4
       NOT AL
       AND AL,0FH ;取出 Y1~Y4 的反值
       RET
CCSCAN ENDP
DISPHZ PROC NEAR ;显示 1 屏汉字子程序
       PUSH CX
       MOV CX,16
       MOV BX,0FFFEH
LOOP1: MOV AL,BYTE PTR[SI]
       MOV AH,BYTE PTR[SI+1]
       ROL EAX,16
       MOV AX,BX
       ADD SI,2
       ROL BX,1
       NOT EAX
       MOV DX,IOY1
       OUT DX,EAX
       CALL DALLY
       LOOP LOOP1
       POP CX
       RET
       DISPHZ ENDP
DALLY PROC NEAR ;软件延时子程序
       PUSH CX
       PUSH AX
       MOV CX,09H
       D1: MOV AX,0F000H
       D2: DEC AX
       JNZ D2
       LOOP D1
       POP AX
       POP CX
       RET
DALLY ENDP
FINSH PROC NEAR
       MOV  EAX,0                ;灭灯
       MOV  DX,IOY1
       OUT  DX,EAX
       RET
FINSH ENDP
DIS PROC NEAR                      ;显示键值子程序
       PUSH AX                     ;以缓冲区存放的键值为键值表偏移找到键值并显示
           MOV  SI,3000H
           MOV  DL,0DFH
           MOV  AL,DL
AGAIN: PUSH DX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设置X1~X4,选通一个数码管
       MOV  AL,[SI]                ;取出缓冲区中存放键值
       MOV  BX,OFFSET DTABLE
           AND  AX,00FFH
           ADD  BX,AX
           MOV  AL,[BX]                ;将键值作为偏移和键值基地址相加得到相应的键值
       MOV  DX,MY8255_B
           OUT  DX,AL                  ;写入数码管A~Dp
           CALL DALLY
           INC  SI                     ;取下一个键值
       POP  DX
       MOV  AL,DL
           TEST AL,01H                 ;判断是否显示完?
       JZ   OUT1                   ;显示完,返回
           ROR  AL,1
           MOV  DL,AL
           JMP  AGAIN                  ;未显示完,跳回继续
OUT1:  POP  AX
           RET
DIS ENDP
CLEAR PROC NEAR                    ;清除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MOV  DX,MY8255_B            ;段位置0即可清除数码管显示
       MOV  AL,00H
       OUT  DX,AL
           RET
CLEAR ENDP
PUTBUF PROC NEAR                   ;保存键值子程序
       MOV  SI,DI
       MOV  [SI],AL
           DEC  DI
           CMP  DI,2FFFH
           JNZ  GOBACK
           MOV  DI,3005H
GOBACK: RET
PUTBUF ENDP
STRING PROC NEAR
       MOV AL, 0B6H ;初始化 8254,得到收发时钟
       MOV DX, MY8254_MODE
       OUT DX, AL
       MOV AL, 0CH
       MOV DX, MY8254_COUNT2
       OUT DX, AL
       MOV AL, 00H
       OUT DX, AL
       CALL INIT ;初始化 8251
       CALL DALLY1
       MOV AL,7EH
       MOV DX, MY8251_MODE
       OUT DX, AL  ;8251 方式字
       CALL DALLY1
       MOV AL, 34H
       OUT DX, AL  ;8251 控制字
       CALL DALLY1
       MOV CX, 0016H ;10 个数
A111: MOV AL, 37H
       MOV DX, MY8251_MODE
       OUT DX, AL
       MOV AL, [BX]
       MOV DX, MY8251_DATA
       OUT DX, AL  ;发送数据
       MOV DX, MY8251_MODE
A222: IN AL, DX ;判断发送缓冲是否为空
       AND AL, 01H
       JZ A222
       CALL DALLY
A333: IN AL, DX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AND AL, 02H
       JZ A333
       MOV DX, MY8251_DATA
       IN AL, DX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并显示
       MOV DL,AL
       MOV AH,02H
       INT 21H
       INC BX
       LOOP A111
       RET
STRING ENDP
INIT  PROC NEAR
      MOV AL, 00H  ;复位 8251 子程序
      MOV DX, MY8251_MODE
      OUT DX,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