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7.6+zigbee+SmartRF04EB驱动安装+在线调试仿真

楼主(2017-06-19):
IAR7.6+zigbee+SmartRF04EB驱动安装+在线调试仿真
安装IAR-EW8051-760A

此时需要移除所有usb设备,然后 按 是

最后完成安装

TI ZStack-CC2530-2.3.0-1.4.0.exe安装

选择typical 会将此安装到C盘

CC Debugger 驱动安装

插入仿真器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8051driversTexas Instruments

表示已经完成安装

测试——LED程序
插入仿真器
连接好zigbee模块

新建工程

新建文件

以下为简单点led灯程序

#include

#define LED1 P1_0    //定义P10口为LED1控制端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x01;     //P1_0定义为输出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size][="" font][="" color][="" align]      LED1=1;
      delayms(2000);
    }
}

保存led.c

添加到工程

编译和make都没错

设置工程选项

General Options ---- Target ---- Device information ----- Device  进入Texas Instruments目录 ,选择CC2530F256.i51

还有修改以下地方

$TOOLKIT_DIR$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lnk51ew_CC2530F256.xcl

$TOOLKIT_DIR$configdevices_genericio8051.ddf

最后编译没错之后,进行下载调试

以下为download and debug 按钮

若出现以下错误,则应该将编程器进行复位reset即可

最后出现调试界面

大家好好研究一下这几个调试按钮

按下全速下载可以直接将程序下载进去

之后会看到zigbee的扩展板上的灯一闪一闪的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IAR7.6 zigbee SmartRF04EB驱动安装

网友A(2017-12-27):
你的代码都是错的  让我们怎么参考
#include

#define LED1 P1_0    //定义P10口为LED1控制端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x01;     //P1_0定义为输出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size][="" font][="" color][="" align]      LED1=1;
      delayms(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