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单片机的按键怎么用啊?

楼主(2017-06-19):
                j=rand();
                if(j%2==0)
                        aa=0x01;
                else
                        aa=0x80;
                if(~PC)
                         P3=aa;
(PC是一个按键)  (P3口接了8个二极管)
为什么PC按下后能给P3赋值 而松开后赋值就消失了?

网友A:
你的按键要去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要去抖

加了去抖延时 发光二极管 在按键按下时一直闪 松开按键还是灭

网友A:
发一下 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B:
如果是学习,建议你还要扎扎实实的打好基础,你的问题就是基础的东西。

网友C:
按下一直闪是因为没加按键释放,在后面加一个按键释放,或者把if改成while试试

网友D: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按键主要有两种形式:1、直接按键; 2、矩阵编码键盘。直接按键的每个按键都单独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直接按键则通过判断按键端口的电位即可识别按键操作;而矩阵键盘通过行列交叉按键编码进行识别。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昨天已经改好了。这两天没有看帖

网友E:
独立按键还是键盘

网友F:
按键要去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