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lcd1602显示的电压没有波动变化

楼主(2017-06-19):
电源是以0.1V步进,但按下后1602显示要经过大约1S的升降电压才到达稳定,有什么办法解决?是不是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就是例如电压为6.2V,按下升0.1V按钮,LCD会直接显示6.3V而不是经过变化才到6.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显示响应速度慢了吗?

就是例如6.2v,按下升0.1V按钮,lcd直接显示6.3V而不是经过电压变化后才到达6.3V。想去掉那些变化直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显示响应速度慢了吗?

不是,就是例如6.2V,按下后直接跳到6.3V,而是会有电压起伏

网友B:
要在哪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