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8x32点阵时钟,带误差调整,可用麻将筒子显示

楼主(2017-06-20):
程序是网上8x16点阵滚动时钟修改而来,在此谢谢原创。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12,st=0x00,timecount=0,oldP1=0xff,setting=0;
bit point=1,K1_old,K2_old;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
{ 0x3E,0x41,0x41,0x3E,0x21,0x7F,0x01,0x00,//0与1
  0x23,0x45,0x49,0x31,0x22,0x41,0x49,0x36, //2与3
  0x1E,0x22,0x7F,0x02,0x72,0x51,0x51,0x4E, //4与5
  0x3E,0x49,0x49,0x26,0x60,0x40,0x4F,0x70,  //6与7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code[]=
{ 0x7F,0x41,0x7F,0x00,0x00,0x08,0x00,0x00,
  0x00,0x41,0x00,0x00,0x01,0x08,0x40,0x00,
  0x41,0x00,0x41,0x00,0x41,0x08,0x41,0x00,
  0x45,0x00,0x45,0x00,0x15,0x20,0x45,0x00,
...
};

sbit  K1=P1^7;
sbit  K2=P1^6;

void time50ms(void);
void delay_ms(void);
void timedeal(void);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disnum,x,y,offset=0,dis_p,scantimes=0;
        IE=0x82;     //允许定时器0工作
        TMOD=0x01;   //timer0为模式1
        TR0=1;       //定时器0可以工作
        TH0 = 0x4c;
        TL0 = 0x00|(st);
        do
        {
                if(setting==0)         //正常显示状态
                {
                           for(x=0;x<16;x++)  //
                        {
                                dis_p=x;
                                 if(dis_p==3|| dis_p==8|| dis_p==10|| dis_p==15||dis_p>15)         //空列
                                 {
                                         y=0;
                                 }
                                 else if(dis_p<=2) //0~2为时的十位
                                 {
                                          num=hou/10;
                                          if(num>0)
                                          y=dis_code[num*4+dis_p];
                                        else
                                        y=0;
                                  }
                                  else if(dis_p<=7) //4~7为时的个位
                                  {
                                          num=hou%10;

                                          y=dis_code[num*4+dis_p-4];

                                  }
                                  else if(dis_p<=9)        //9为冒号的显示位
                                  {
                                     if(point)
                                          y=0x63;
                                          else
                                          y=0;
                                  }
                                  else if(dis_p<=14)         //11~14为分的十位
                                  {
                                          num=min/10;
                                          y=dis_code[num*4+dis_p-11];
                                  }
                                P3=0;
                                P1=x|0xE0;
                                P3=y;
                                   delay_ms();
                        }
                        for(x=0;x<16;x++)
                        {
                                dis_p=x;
                                 if(dis_p==4 || dis_p==6||dis_p==11||dis_p==16||dis_p>16 )         //空列
                                 {
                                         y=0;
                                 }
                                   else if(dis_p<=3)                 //0~3为分的个位
                                  {
                                          num=min%10;
                                          y=dis_code[num*4+dis_p];
                                  }
                                else if(dis_p<=5)        //5为冒号的显示位
                                  {
                                     if(point)
                                          y=0x63;
                                          else
                                          y=0;
                                  }
                                else  if(dis_p<=10)          //7~10为秒的十位
                                {
                                        num=sec/10;
                                        y=dis_code[num*4+dis_p-7];
                                }
                                else if(dis_p<=15) //12~15为秒的个位
                                  {
                                          num=sec%10;
                                          y=dis_code[num*4+dis_p-12];
                                  }

                                  P3=0;
                                 P1=x|0xd0;
                                  P3=y;
                                   delay_ms();              //刷新
                    }
                }

/**********************************************************************///以下麻将
                else if(setting==1)         //正常显示状态
                  {
                        for(x=0;x<16;x++)  //
                        {
                                dis_p=x;
                                 if(dis_p==3|| dis_p==8|| dis_p==10|| dis_p==15||dis_p>15)         //空列
                                 {
                                         y=0;
                                 }
                                 else if(dis_p<=2) //0~2为时的十位
                                 {
                                          num=hou/10;
                                          if(num>0)
                                          y=disp_code[num*4+dis_p];
                                        else
                                        y=0;
                                  }
                                  else if(dis_p<=7) //4~7为时的个位
                                  {
                                          num=hou%10;

                                          y=disp_code[num*4+dis_p-4];

                                  }
                                  else if(dis_p<=9)        //9为冒号的显示位
                                  {
                                     if(point)
                                          y=0x63;
                                          else
                                          y=0;
                                  }
                                  else if(dis_p<=14)         //11~14为分的十位
                                  {
                                          num=min/10;
                                          y=disp_code[num*4+dis_p-11];
                                  }
                                P3=0;
                                P1=x|0xE0;
                                P3=y;
                                   delay_ms();
                        }
                        for(x=0;x<16;x++)
                        {
                                dis_p=x;
                                 if(dis_p==4 || dis_p==6||dis_p==11||dis_p==16||dis_p>16 )         //空列
                                 {
                                         y=0;
                                 }
                                   else if(dis_p<=3)                 //0~3为分的个位
                                  {
                                          num=min%10;
                                          y=disp_code[num*4+dis_p];
                                  }
                                else if(dis_p<=5)        //5为冒号的显示位
                                  {
                                     if(point)
                                          y=0x63;
                                          else
                                          y=0;
                                  }
                                else  if(dis_p<=10)          //7~10为秒的十位
                                {
                                        num=sec/10;
                                        y=disp_code[num*4+dis_p-7];
                                }
                                else if(dis_p<=15) //12~15为秒的个位
                                  {
                                          num=sec%10;
                                          y=disp_code[num*4+dis_p-12];
                                  }

                                  P3=0;
                                 P1=x|0xd0;
                                  P3=y;
                                   delay_ms();              //刷新
                     }

                }
/**************************************************///
                else         //当进入调整时间的状态,运行下面的程序段
                {
                         for(x=0;x<16;x++)
                         {
                                 if(setting==2)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时
                                if(point)
                            y=dis_code[24+setting*8+x];
                                else
                                y=0;

                                if(setting==3)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时
                                if(point)
                            y=dis_code[32+setting*8+x];
                                else
                                y=0;

                                if(setting==4)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分
                                if(point)
                            y=dis_code[40+setting*8+x];
                                else
                                y=0;

                                if(setting==5)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分
                                if(point)
                            y=dis_code[48+setting*8+x];
                                else
                                y=0;

                            if(setting==6)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st
                                if(point)
                            y=dis_code[56+setting*8+x];
                                else
                                y=0;

                                if(setting==7)
                                 if(x<16)                          //前16列显示汉字-st
                                if(point)
                            y=dis_code[64+setting*8+x];
                                else
                                y=0;

                                P3=0;
                                   P1=x|0xe0;                //刷新
                                   P3=y;
                                   delay_ms();
                          }

                     for(x=0;x<16;x++)
                        {
                                if(setting==2||setting==3)
                                {
                                        dis_p=x;
                                          if(dis_p<=7 )
                                        {
                                                y=0;
                                        }
                                          else if(x<12)  //8~11为十位
                                         {
                                                disnum=hou;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8];
                                        }
                                         else                                   //12~15为个位
                                         {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12];
                                         }
                                   }

                                 if(setting==4||setting==5)
                                {
                                        dis_p=x;
                                          if(dis_p<=7 )
                                        {
                                                y=0;
                                        }
                                          else if(x<12)  //8~11为十位
                                        {
                                                disnum=min;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8];
                                        }
                                         else                          //12~15为个位
                                         {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12];
                                        }
                                }

                                if(setting==6||setting==7)
                                {
                                        dis_p=x;
                                          if(dis_p<=7 )
                                        {
                                                y=0;
                                        }
                                   else if(x<12)  //8~11为十位
                                        {
                                                disnum=st;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8];
                                        }
                                         else
                                         {                               //12~15为个位
                                                  num=disnum%10;
                                                  y=dis_code[num*4+x-12];
                                        }
                            }
                                P3=0;
                                   P1=x|0xd0;
                                   P3=y;
                                   delay_ms();
                         }
                }
        }
        while(1);
}
/***************************************************/
void delay_ms(void)            //显示刷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for(j=0;j<30;j++);
}
/****************************************************/
void time50ms(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st);
        timecount++;
        if(timecount==10)
        {
                timecount=0;
                 point=!point;
                  if(point)
                  {
                          sec++;
                          timedeal();
                  }
        }
    if(!K1&&K1!=K1_old)//按下模式键
        {
                setting++;
                if(setting==8)
                setting=0;
        }
        if(!K2 && K2!=K2_old)   //按下置位键
        {
                if(setting==2)
                {
                        hou++;
                        sec=0;
                        timedeal();
                }
                else if(setting==3)
                {
                        if(hou==0)
                        hou=12;
                        hou--;
                        timedeal();
                }
                else if(setting==4)
                {
                        min++;
                        sec=0;
                        timedeal();
                }
                else if(setting==5)
                {
                        if(min==0)
                        min=60;
                        min--;
                        sec=0;
                        timedeal();
                }
                else if(setting==6)
                {
                        st++;
                        if(st==100)
                        st=0;
                   }
                else if(setting==7)
                {
                        st--;
                        if(st==0-1)
                        st=99;
                }
        }
          K1_old=K1;
        K2_old=K2;
}
/****************************************************/
void timedeal(void)
{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min=0;
                hou++;
        }
         if(hou>12)
         hou=1;
}

网友A(2020-01-02):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B(2022-10-11):
太棒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