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HDL语言人体反应测试仪程序希望有人能够帮忙把程序注释一下

楼主(2017-06-2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This code displays time in the UP3's LCD Display
-- SW8 (GLOBAL RESET) resets time
ENTITY UP3_CLOCK IS
        PORT(reset, clk_48Mhz,D        ,K,D3,D4                            : IN        STD_LOGIC;--复位,时钟信号,按键输入定义
                 LCD_RS, LCD_E, RESET_LED, SEC_LED,Q_LED        : OUT        STD_LOGIC;--使能端,LED指示灯输出定义
                 LCD_RW        ,Q                                                : BUFFER STD_LOGIC;--
                 DATA_BUS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602数据端口
                 SW3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UP3_CLOCK;

ARCHITECTURE a OF UP3_CLOCK IS
        TYPE STATE_TYPE IS (HOLD, FUNC_SET, DISPLAY_ON, MODE_SET, WRITE_CHAR1,
        WRITE_CHAR2,WRITE_CHAR3,WRITE_CHAR4,WRITE_CHAR5,WRITE_CHAR6,WRITE_CHAR7,
        WRITE_CHAR8, WRITE_CHAR9, WRITE_CHAR10, RETURN_HOME, TOGGLE_E, RESET1, RESET2,
        RESET3, DISPLAY_OFF, DISPLAY_CLEAR);
        TYPE CNT IS RANGE 0 TO 9;
        SIGNAL state, next_command: STATE_TYPE;
        SIGNAL DATA_BUS_VALUE: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_COUNT_100HZ,CLK_COUNT_400HZ: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SIGNAL CLK_COUNT_2HZ,B1,B2,B3: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BCD_SECD0,BCD_SECD1,BCD_MIND0,BCD_MIND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BCD_HRD0,BCD_HRD1,BCD_TSEC,S1,S2,BCD_3CAI: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_400HZ, CLK_100HZ,D1 ,D0,CLK_2HZ: STD_LOGIC;
        SIGNAL COUNT:INTEGER RANGE 0 TO 200;
        SIGNAL COUNT1,COUNT2:INTEGER RANGE 0 TO 40;

BEGIN

--1602数据总线
        DATA_BUS <= DATA_BUS_VALUE WHEN LCD_RW = '0' ELSE "ZZZZZZZZ";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_48MHZ'EVENT AND CLK_48MHZ = '1';
                IF RESET = '0' THEN
                 CLK_COUNT_400HZ <= X"00000";
                 CLK_400HZ <= '0';
                ELSE
                                IF CLK_COUNT_400HZ < X"0EA60" THEN
                                 CLK_COUNT_400HZ <= CLK_COUNT_400HZ + 1;
                                ELSE
                             CLK_COUNT_400HZ <= X"00000";
                                 CLK_400HZ <= NOT CLK_400HZ;
                                END IF;
                                IF CLK_COUNT_100HZ < 240000 THEN
                                CLK_COUNT_100HZ <= CLK_COUNT_100HZ + 1;
                        ELSE
                                CLK_COUNT_100HZ <= X"00000";
                                CLK_100HZ <= NOT CLK_100HZ;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_400HZ, reset)
        BEGIN
                IF reset = '0'OR D1='1'OR K='1' THEN
                        state <= RESET1;
                        DATA_BUS_VALUE <= X"38";
                        next_command <= RESET2;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ELSIF CLK_400HZ'EVENT AND CLK_400HZ = '1' THEN
-- 产生1秒时钟信号

                        IF CLK_COUNT_2HZ < 99 THEN
                                CLK_COUNT_2HZ <= CLK_COUNT_2HZ + 1;
                        ELSE
                                CLK_COUNT_2HZ <= X"00";
                                CLK_2HZ <= NOT CLK_2HZ;
                        END IF;
-- 发送时间到液晶显示器
                        CASE state IS
-- 将8位数据转换成1602的一个5X8字体大小
                                WHEN RESET1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SET2;
                                WHEN RESET2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SET3;
                                WHEN RESET3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FUNC_SET;
-- EXTRA STATES ABOVE ARE NEEDED FOR RELIABLE PUSHBUTTON RESET OF LCD
                                WHEN FUNC_SET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OFF;
-- Turn off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OFF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8";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CLEAR;
-- Turn on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CLEAR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DISPLAY_ON;
-- Turn on Display and Turn off cursor
                                WHEN DISPLAY_ON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C";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MODE_SET;
-- Set write mode to auto increment address and move cursor to the right
                                WHEN MODE_SET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06";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irst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1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2;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econd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2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3;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third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3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A" ;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4;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our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4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TSEC;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5;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fif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5 =>
                                                LCD_E <= '1';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3CAI;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6;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ix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6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A" ;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7;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seven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7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1;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8;
-- Write ASCII hex character in eighth LCD character location
                                WHEN WRITE_CHAR8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SECD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9;
                                WHEN WRITE_CHAR9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2E";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0;
                                WHEN WRITE_CHAR10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3" & BCD_TSEC;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RETURN_HOME;

-- Return write address to first character postion
                                WHEN RETURN_HOME =>
                                                LCD_E <= '1';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BUS_VALUE <= X"80";
                                                state <= TOGGLE_E;
                                                next_command <= WRITE_CHAR1;
-- The next two states occur at the end of each command to the LCD
-- Toggle E line - falling edge loads inst/data to LCD controller
                                WHEN TOGGLE_E =>
                                                LCD_E <= '0';
                                                state <= HOLD;
-- Hold LCD inst/data valid after falling edge of E line
                                WHEN HOLD =>
                                                state <= next_command;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_100hz, reset)

        BEGIN

                IF reset = '0' OR D1='1'THEN
                        BCD_HRD1 <= X"0";

                        BCD_HRD0 <= X"0";
                        BCD_MIND1 <= X"0";
                        BCD_MIND0 <= X"0";
                        BCD_SECD1 <= X"0";
                        BCD_SECD0 <= X"0";
                        BCD_TSEC  <= X"0";
                        BCD_3CAI<=X"0";
                        SEC_LED<='0';
                RESET_LED<='0';
                Q_LED<='0';

        IF K='0' THEN B2<=X"00";ELSE NULL;END IF;
                ELSIF clk_100HZ'EVENT AND clk_100HZ = '1' THEN
            IF COUNT1<20 THEN
         COUNT1<=COUNT1+1;ELSE COUNT1<=0;
IF COUNT2<=8 THEN IF D3='0' THEN COUNT2<=COUNT2+1;ELSE
COUNT2<=COUNT2; END IF;ELSE COUNT2<=1;END IF;END IF ;

        IF BCD_3CAI<9 THEN
        BCD_3CAI<=BCD_3CAI+1;
        IF K='0' THEN B2<=B2+1;
        ELSE NULL;
        IF D3='0' THEN  SEC_LED<='0';
        RESET_LED<='0';Q_LED<='0';ELSE
        IF K='1'AND D0='1' THEN
        IF B2<=15 THEN SEC_LED<='1';
        ELSE SEC_LED<='0';
        IF B2>15 AND B2<=23 THEN  RESET_LED<='1';
        ELSE RESET_LED<='0';
        IF B2>23 AND B2<=31 THEN  Q_LED<='1';
        ELSE Q_LED<='0';
        IF B2>31 THEN
        SEC_LED<='1';
        RESET_LED<='1';Q_LED<='1';
        ELSE SEC_LED<='0';
        RESET_LED<='0';Q_LED<='0';
        END IF;END IF;END IF;END IF;END IF;
        END IF;END IF;
        ELSE
        BCD_3CAI<=X"0";
-- TENTHS OF SECONDS
                IF BCD_TSEC < 9 THEN
                 BCD_TSEC <= BCD_TSEC + 1;
                ELSE
                 BCD_TSEC <= X"0";

-- SECONDS
                IF BCD_SECD0 < 9 THEN
                  BCD_SECD0 <= BCD_SECD0 + 1;

                ELSE
-- TENS OF SECONDS
                 BCD_SECD0 <= "0000";
                   IF BCD_SECD1 < 5 THEN
                   BCD_SECD1 <= BCD_SECD1 + 1;
                  ELSE
-- MINUTES
                   BCD_SECD1 <= "0000";
                   IF BCD_MIND0 < 9 THEN
                     BCD_MIND0 <= BCD_MIND0 + 1;
                   ELSE
-- TENS OF MINUTES
                     BCD_MIND0 <= "0000";
                     IF BCD_MIND1 < 5 THEN
               BCD_MIND1 <= BCD_MIND1 + 1;
                     ELSE
-- HOURS
                    BCD_MIND1 <= "0000";
                    IF BCD_HRD0 < 9 AND NOT((BCD_HRD1 = 2) AND (BCD_HRD0 = 3))THEN
                      BCD_HRD0 <= BCD_HRD0 + 1;
                    ELSE
-- TENS OF HOURS
                      IF NOT((BCD_HRD1 = 2) AND (BCD_HRD0 = 3)) THEN
                        BCD_HRD1 <= BCD_HRD1 + 1;
                        BCD_HRD0 <= "0000";
                      ELSE
-- NEW DAY
                       BCD_HRD1 <= "0000";
                   BCD_HRD0 <= "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100HZ)
BEGIN
        CASE SW3 IS
WHEN "0000"=>S1<=X"0";
WHEN "0001"=>S1<=X"1";
WHEN "0010"=>S1<=X"2";
WHEN "0011"=>S1<=X"3";
WHEN "0100"=>S1<=X"4";
WHEN "0101"=>S1<=X"5";
WHEN "0110"=>S1<=X"6";
WHEN "0111"=>S1<=X"7";
WHEN "1000"=>S1<=X"8";
WHEN "1001"=>S1<=X"9";
WHEN "1010"=>S1<=X"A";
WHEN "1011"=>S1<=X"B";
WHEN "1100"=>S1<=X"C";
WHEN "1101"=>S1<=X"D";
WHEN "1110"=>S1<=X"E";
WHEN OTHERS=>S1<=X"F";
END CASE;
IF reset='0'OR D1='1' THEN
B1<=X"00";B3<=X"00";D1<='0';
ELSIF clk_100HZ'EVENT AND clk_100HZ = '1' THEN
IF B1<99 THEN B1<=B1+1;
ELSE B1<=X"00";
IF B3<16 THEN B3<=B3+1;
IF B3=S1 THEN D0<='1';D1<='1';ELSE D0<='0';END IF;
ELSE B3<=X"00";
END IF;END IF;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100HZ)
BEGIN
IF reset='0' THEN COUNT<=0;Q<='0';
ELSIF D0='1' OR D4='0' THEN
IF CLK_400HZ'EVENT  AND CLK_400HZ='1'   THEN
IF COUNT<=COUNT2 THEN Q<='1';COUNT<=COUNT+1;
ELSIF COUNT=8 THEN Q<='0';COUNT<=0;
ELSE Q<='0';COUNT<=COUNT+1;
END IF;END IF;ELSE NULL;END IF;END PROCESS;
EN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