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错误Error: can't execute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小白一枚,出现Error: can't execute

网友A(2017-06-20):
#在这里1、自己重建工程,把要打开的程序的文件拷贝过去,编译即可以通过,但这样做比较费事。  2、打开出错的程序,选择菜单:Project-Compoonents,Environment and Books  选择Folders/Extensions,并把“Use settings from TOOLS.INI”前面的勾打上即可.  但有的KEIL版本在Project下找不到Compoonents,Environment and Books选项,可以在快捷栏上找,位于   “Target1”后面的一个呈“品”字的彩色图标,就是Compoonents,Environment and Books选项了。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