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如何与单片机管脚连接

楼主(2017-06-20):
霍尔传感器如何与单片机管脚连接

网友A(2017-07-23):
接好电源VCC和地,然后就是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出口了

网友B(2019-05-23):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接

网友D:
out输出模拟量(变化的电压)。在应用中一般要加上一个电压比较器(如LM393)。
light会随着磁场的靠近远离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可以接发光二极管或者限流后(393的电压和单片机电压一致情况下)或通过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给单片机输出信号。

网友E:
用导线连

网友F:
接地,接电源,还有一个输出模拟量的,剩下一个是空的。

网友G:
怎么接楼上说的很好了,一句话:把模拟量整形成数字信号交给MCU。至于怎么整,建议看看书,别一点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