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秒表实现什么功能,或者这种秒表有没有论文

楼主(2017-06-20):
刚学没几天看不太懂
#include<reg52.h>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sbitkey1=P2^0;                //定义"启动/暂停"按钮
sbitkey2=P2^1;                //定义"复位"按钮
sbitkey3=P2^2;                               //定义"模式"按钮
sbitkey4=P2^3;                               //定义"查看"按钮
sbitwei1=P2^4;                //定义位选
sbitwei2=P2^5;
sbitwei3=P2^6;
sbitwei4=P2^7;
bitflag_start,flag_mode,flag_5sec;
uchartemp,temp1,aa,aa1,shi,ge,shifen,baifen,num,i,j;
uchartime_data1[11],time_data2[11];
uchar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不带小数点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code tabledp[]={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f7,0xfc,
0xb9,0xde,0xf9,0xf1};        //带小数点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void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key();                                 //声明键扫描函数
voiddisplay_process();                      //声明显示处理函数
void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
          display_process();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子函数
         }
}
void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显示子程序
{
                   P0=table[shi];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1=0;
                   delay(1);
                   wei1=1;
                   P0=tabledp[ge];
                   wei2=0;
                   delay(1);
                   wei2=1;

    P0=table[shifen];//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3=0;
                   delay(1);
                   wei3=1;
                   P0=table[baifen];
                   wei4=0;
                   delay(1);
                   wei4=1;
}
void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em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50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voidkey()
{
         if(key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再次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flag_start=~flag_start;
                      if(flag_mode==0)
                       {
                         if(flag_start==1)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else
                                TR0=0;
                            }
                      else
                            {
                              if(flag_start==1)
                                TR0=1;
                              else
                                TR0=0;
                            }
                    }
          }
                   if(key2==0)                 //检测"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flag_mode==0||i!=0)
                                      {
                                       shi=0;              //关闭定时器
                                       ge=0;
                                       shifen=0;
                                       baifen=0;
                                       aa=0;
                                       temp=0;
                                       TR0=0;
                                       i=0;
                                       num=0;
                                       for(j=0;j<=10;j++)
                                       {
                                         time_data1[j]=0;
                                         time_data2[j]=0;
                                       }
                                      }
                                else
                                 {
                                        num++;
                                        if(num==11)
                                          num=1;
                                        aa1=aa;
                                        temp1=temp;
                                        time_data1[num]=aa1;
                                        time_data2[num]=temp1;
                                        flag_5sec=0;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flag_mode=~flag_mode;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i++;
                             TR0=0;
                             if(i==11)
                              i=1;
                      }
                   }
}
voiddisplay_process()
{
  shifen=aa%100/10;
  baifen=aa%1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flag_mode==1&&num!=0&&flag_5sec==0)
   {
          shi=time_data2[num]/10;
     ge=time_data2[num]%10;
          shifen=time_data1[num]/10;
          baifen=time_data1[num]%10;
          if(temp-time_data2[num]==2)
           flag_5sec=~flag_5sec;
   }
  if(i!=0)
         {
          shi=time_data2/10;
          ge=time_data2%10;
          shifen=time_data1/10;
          baifen=time_data1%10;
    }
}
void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aa++;                   //中断一次变量aa的值加1
         if(aa==100)             //中断100次后,定时时间为100*10ms=1000ms=1s,将变量temp的值加1
         {
          aa=0;
          temp++;
          if(temp==100)       //秒表到达100s后回零
                   temp=0;
         }
}

楼主:
分别怎么演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