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实例静态显示一个字

楼主(2017-06-20):
光立方的显示来一波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C12C5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L1602_RS_POW=P4^4;                 //定义电源功能接口 低电平
/*@@@@@@@@@@@@@@@@@@@@@@@@@@@@@@@@@@@@@@@@@@@@@@@@@@@@@@@@@@@@@@@@@@@@@@@@@@@@@@@@@@@@@@@@@@*/
sbit M_HR_DS0=P1^4;          //模拟数据发送端口
sbit M_LR_DS0=P1^5;          //模拟数据发送端口
sbit M_HG_DS0=P1^6;          //模拟数据发送端口
sbit M_LG_DS0=P0^7;          //模拟数据发送端口

sbit CLK=P1^3;    //模拟时钟控制端口
sbit SUO=P1^2;          //模拟锁存信号端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bit a=P3^4;          //行数据扫描信号
sbit b=P3^5;          //行数据扫
sbit c=P3^6;          //行数
sbit d=P3^7;          //行数据
sbit en=P1^7;           //行数据
/*@@@@@@@@@@@@@@@@@@@@@@@@@@@@@@@@@@@@@@@@@@@@@@@@@@@@@@@@@@@@@@@@@@@@@@@@@@@@@@@@@@@@@@@@@@*/

unsigned int CYCLE=100,PWM_LOW=1110,shan=0,saom=0,shuzi1=0,shuzi2=0,shuzi3=0,shuzi4=0;//定义周期并赋值
unsigned int code tab[]= //在此显示一个字,根据取字模软件进行提取 。将取模软件最后一行八个字节复制过来,
                                                //再将每个字节复制在其后面,形成16个字节,最后将这一行复制8行。
                                                //
{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0xDF, 0xDF,0xDF,0xDF, 0xDF,  0xDF,0xD8, 0xD8,0x02, 0x02,0xD8, 0xD8,0xDF,0xDF, 0xDF, 0xD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init()
{
P4SW=0xff;                //定义P4口为I/O口
P0M1=0x00;                                         //I/O口0模式控制器0
P0M0=0xff;                //定义P0为强上拉输出.
P2M1=0x00;
P2M0=0xff;                //定义P2为强上拉输出.
P4M1=0x00;
P4M0=0xff;                //定义P4为强上拉输出.
}
/*##########################################################################################*/
//************************************伟泽电子科技************************************
//函数名称:void sendbyte(unsigned int byte);
//功    能:根据byte值的大小,取出对应tab数组中的值,模拟SPI发送出去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byte值,范围0-65535
//出口参数:无
//编 写 人:伟泽电子科技
//编写日期:2015-08-02
//修改历史:V1.0
//************************************伟泽电子科技************************************
void sendbyte(unsigned int byte)
{
   unsigned char num;                 //定义需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                  //定义发送一个字节的变量
   num=tab[byte];                         //根据byte值取出tab数组中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变量中
   for(c=0;c<8;c++)                         //循环发送一个字节
   {
      CLK=0;                                  //时钟置低电平启动
      M_LR_DS0=num&0x80;                         //取出需要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M_LG_DS0=num&0x80;                         //取出需要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M_HR_DS0=num&0x80;                         //取出需要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M_HG_DS0=num&0x80;                         //取出需要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CLK=1;                                  //时钟置高电平结束数据发送
      num<<=1;                         //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左移一位
   }
}
/*##########################################################################################*/
//************************************伟泽电子科技************************************
//函数名称:void hansao(unsigned char hs);
//功    能:根据入口参数hs的值,进行判断选择哪一行,选通1-16行的选通
//入口参数:hs的值,范围0-15
//出口参数:无
//编 写 人:上升沿电子科技
//编写日期:2015-08-02
//修改历史:V1.0
//************************************上升沿电子科技************************************
void hansao(unsigned char hs)
{
        if(hs<16)                          //判断hs的值是否在行扫描的值范围内,不在范围内不执行任何操作
        {
                if(hs==0)                  //选通第1行
                {
                a=0;b=0;c=0;d=0;   return;
                }
                if(hs==1)                  //选通第2行
                {
                a=1;b=0;c=0;d=0;   return;
                }
                if(hs==2)                  //选通第3行
                {
                a=0;b=1;c=0;d=0;   return;
                }
                if(hs==3)                  //选通第4行
                {
                a=1;b=1;c=0;d=0;   return;
                }
                if(hs==4)                  //选通第5行
                {
                a=0;b=0;c=1;d=0;   return;
                }
                if(hs==5)                  //选通第6行
                {
                a=1;b=0;c=1;d=0;   return;
                }
                if(hs==6)                  //选通第7行
                {
                a=0;b=1;c=1;d=0;   return;
                }
                if(hs==7)                  //选通第8行
                {
                a=1;b=1;c=1;d=0;   return;
                }
        }
}
//ps:(a=1,b=2,c=4)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0,k=0,l=1,m=1;          //定义
L1602_RS_POW=0;    //开机打开电源指示灯
init();
Delay(100);

        while (1)
    {
                for(p=0;p<100;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