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贪食蛇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6-20):
使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写的
旧版
P0 反接 行控
P1  正接 独立键盘
P2 正接 红色点阵
P3 反接 绿色点阵

新版
P0 反接 行控
P1 反接 绿色
P2 正接 红色

独立键盘:
K1    重启游戏
K3    向上
K6    向左
K7    向下
K8    向右

红外遥控:
电源    重启
5    向上
7    向左
8    向下
9    向右

#include "MatrixLED.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Food.h"
#include "KeyboardInput.h"

void StartGame(Snake * snake,Food * food);                                //初始化snake,food

unsigned char UpdateByKeyboard(Snake * snake);                           //键盘输入更新

unsigned char UpdateByInfrared(Snake * snake);                        //根据红外遥控输入更新

void UpdateFood(Food * food);                                                        //更新食物

void main(void)
{
        int startPeriod = 3000;                                                                //速度
        int minPeriod = 5000;                                                                //初始长度
        int gradient = 50;                                                                        //难度梯度

        Snake snake;                                                                                //蛇对象
        Food food;                                                                                           //食物对象

        StartGame(&snake,&food);                                                        //初始化游戏成员对象

        while (1)
        {
                InitRedMatrix();                                                                   //初始化点阵
                InitGreenMatrix();

                //检测碰撞(包括吃食物),碰到自己返回1,如果输入到重启键,返回0
                if (SnakeCollision(&snake, &food) || UpdateByKeyboard(&snake) == 0 /*|| UpdateByInfrared(&snake) == 0*/)
                {
                        ShowExplode(500);
                        StartGame(&snake,&food);
                        continue;
                }

                SnakeMove(&snake);                                                                //更新蛇位置

                UpdateFood(&food);                                                                //更新食物

                UpdateCol();                                                                        //检查并更新每列数值

                ShowMatrix(startPeriod - snake._length * gradient);        //显示点阵,参数是周期。
        }
}

void StartGame(Snake * snake, Food * food)
{
        InitSnake(snake);
        InitFood(food);
}
void UpdateFood(Food * food)
{
        if (!FoodExist(food))                                                        //判断是否存在食物,没有就加啊
                FoodsetPos(food, GetRandomFreePos());

        FoodShow(food);                                                                //显示食物
}

unsigned char UpdateByKeyboard(Snake * snake)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keyNum = Key_Scan();                                                                        //扫描键盘

        if (IsDirection(GetDirectionFromKey(keyNum)))                         //判断是否为方向
                SnakeSetDir(snake, GetDirectionFromKey(keyNum));

        if (OnClickRestartKey(keyNum))
                return 0;
        return 1;
}

//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