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15单片机的AD转换并显示到12964上面

楼主(2017-06-20):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是最终实现什么功能呢?液晶带不带字库?

就这种提问题的还给他个回复?

网友C:
你用的应该是12864吧,显示的时候直接进行取为进行了,如果你的ad读出来是三维的,比如读出来的ad=183,那你就以为以为的显示,首先显示地址,然后写下是的数据最高位,就是ad/100,然后写显示地址+1,写数据ad%100/10,然后写地址+1,写数据ad%10,就可以把读取的地址显示到液晶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