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密码启停的交通灯

楼主(2017-06-20):
信号灯使用“密码”起停技术。密码按以下方法产生:将学号换算成相应的二进制数。如:学号=14,                                                                                   则14D=(1     1      1      0)B
            (KN1 KN2  KN3  KN0)
二进制数为“1”,则对应的按钮为启动按钮;二进制数为“0”,则对应的按钮为停止按钮;如上例中,先拨动KN3,接着拨KN2,最后拨动KN1,则启动信号灯系统,拨动KN0,则信号灯系统停止(或者采用ZLG7289健盘,按“1”键3次表示启动信号灯系统,按“0”键1次表示停止信号灯系统)。
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不能同时亮,否则关闭信号系统并立即报警(可采用光报警)。(b)南北红灯亮并维持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并维持20s。到20s时,东西绿灯闪亮,闪亮3s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时,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时,东西黄灯熄灭,东西红灯亮。与此同时,南北红灯熄灭,南北绿灯亮。(c)东西红灯亮维持30s。南北绿灯亮维持25s,然后闪亮3s再熄灭。同时南北黄灯亮,维持2s后熄灭,这时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d)周而复始。     求速答!!!!!!!!!!!!!!!!   要仿真图和程序 !!!!!!!!!  发帖两小时内有回应者翻倍奖励啊  各位大佬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呀!你这个提问,你以为是黑币就能解决嘛,密码功能怎么没有说明

信号灯使用“密码”起停技术。密码按以下方法产生:将学号换算成相应的二进制数。如:学号=14,则
14D=(1     1       1      0)B
      ( KN1  KN2  KN3  KN0)

二进制数为“1”,则对应的按钮为启动按钮;二进制数为“0”,则对应的按钮为停止按钮;如上例中,先拨动KN3,接着拨KN2,最后拨动KN1,则启动信号灯系统,拨动KN0,则信号灯系统停止(或者采用ZLG7289健盘,按“1”键3次表示启动信号灯系统,按“0”键1次表示停止信号灯系统)。其他以此类推。系统启动后的具体指标是(a)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不能同时亮,否则关闭信号系统并立即报警(可采用光报警)。(b)南北红灯亮并维持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并维持20s。到20s时,东西绿灯闪亮,闪亮3s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时,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时,东西黄灯熄灭,东西红灯亮。与此同时,南北红灯熄灭,南北绿灯亮。(c)东西红灯亮维持30s。南北绿灯亮维持25s,然后闪亮3s再熄灭。同时南北黄灯亮,维持2s后熄灭,这时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d)周而复始。
这个是所有的要求    我都复制过来了     能做这个吗    很赶时间    急需啊

网友B(2017-08-02):
有心无力啊!

网友C:
把密码和信号灯结合,不就行了?先弄清交通灯,再弄清核对密码,然后启动!老师出这道题是为了防止学生互相抄袭,其实还可抄袭。弄懂了就可抄袭,也不必抄袭;弄不懂就不可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