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都用什么仿真软件
关闭

楼主(2017-06-20):
单片机设计都用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A: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使用proteus单片机模拟仿真软件的

网友B:
proteus单片机

网友C:
proteus做电路和单片机的仿真都挺好用

网友D:
从来都是使用proteus仿真的,ad也可以但是不会

网友E:
Multisim及Proteus 都可以,Multisim模拟电路比较好,Proteus 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F:
一般都是用proteus来的,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G:
proteus单片机模拟仿真软件

网友H:
一般使用proteus,顺便给你个 Proteus7.5sp3破解 仿真软件安装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VqKmEV

网友I:
Protel(简单的电路仿真,不过Protel最重要的功能是画PCB板) ,proteus (单片机仿真), Altium Designer (最新的又能仿真,又能画板子), multisim

网友J:
protel99E或者proteus都可以

网友K:
keil4最新版

网友L:
简单的用proteus,但是如果可以的画,自己用洞洞板搭电路,最好了

网友M:
一直用的Protel,  multisim。画原理图用的AD13

网友N:
proteus9.0

网友O:
如果是51的话,keil C51足以,就是要好好学下MDK的使用

网友P:
proteus啊 学校都用这

网友Q:
用proteus吧,简单容易上手,用keil可以仿真程序的运行。

网友R:
Proteus很好用,还能设计PCB电路

网友S:
Multisim 仿真模拟电路Proteus模拟仿真单片机,但是最好还是买一块开发板最好了,仿真和在开发板上写程序是两种感觉

网友T:
protuse是最方便的,可以直观看到结果

网友U:
一般用proteus  版本不同 元件库也稍微有点不一样,主要是种类

网友U:
proteus  版本越高,元器件种类越齐全。

网友V:
protues  multisim 都可以啊

网友W:
用proteus仿真

网友X:
proteus 感觉要简单一些!

网友Y:
数字信号的模拟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Z:
我们一般都用proteus

网友Z:
protues可以的

网友AA:
proteus 可以直接加载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