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锁紧座一拉紧就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7-06-20):
为什么51单片机的锁紧座一拉紧,单片机就不工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检测一下,是不是管脚有的连到一起了?

你好,我测了一下,没有引脚连在一块。很奇怪好几个锁紧座都这样。

网友B:
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你这样说,我们只能猜测,不过按照你的说明,你单片机正反方向没放错吧。

网友C:
单片机插座上有正方向的标志,你看看你单片机的正方向的标志和插座的正方向的标志对上了吗

网友D:
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引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