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过流保护传感器设计,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5A过流保护传感器模块模块利用电流互感器采集交流信号,实现0-5A范围内过流后继电器信号输出。过流时继电器吸合,未过流时继电器释放,用户可使用继电器的COM、NC、NO三个端口来控制外部电路的接通和断开,从而实现过流保护功能。
一、   功能特点
1、工作电压:DC12V;
2、工作电流:<20MA;
3、工作频率范围:20Hz~400Hz
4、输出方式:开关信号输出;
5、最大检测线径:5.2mm
6、安装孔:孔径为3mm,孔距为52.5mm
7、工作环境:-40℃~+85℃
8、电流检测分辨率可改电阻参数设置;
9、输出过流开关量信号输出;
10、过流信号设置临界点可调,电流检测范围AC 0.3-5A;

原理图下载:

另外给大家分享一般很好的书(看了很有帮助):

网友A(2017-07-26):
将检流的电压整流后经运放放大!调整二级放大倍数来设置动作点!理解的没问题吧??

网友B:
先放大,后整流更好。可以使互感器绕线简单。

网友C:
此图整流时的压降不好计算,只能做过流检测,而且此电路检测时,不能检测缓慢上升的电流,否则会引起继电器来回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