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距有哪几种?

楼主(2017-06-20):
这是老师布置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求大神提供一些建议,主要是关于激光方面。谢谢

网友A:
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测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