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路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报告(正弦波,方波,三角波)Word,ppt文档

楼主:
4.4实物图

图22    函数发生信号器实物图

一、设计任务及要求:
设计任务:
设计方波-三角波-正弦波函数信号发生器。
要求:
1 输出波形: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
2 频率值:f=5Hz~200Hz;
3 输出电压:方波Up-p<24V,三角波Up-p=5V,正弦波Up-p<1V。

指导教师签名: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1设计目的

a 掌握电子系统的一般设计方法;
b 掌握模拟IC器件的应用;
c 培养综合应用所学知识来指导实践的能力;
d 掌握所用元器件的识别和测试;
e 熟悉常用仪表,了解电路调试的基本方法。

2设计思路

a 设计方波电路;
b 设计三角波电路;
c 设计正弦波电路;
d 将三个波形电路连接在一起。

3设计方案

3.1 方案论证

方案一:采用ICL8038集成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外加电阻,电容元件,构成波形发生电路,ICL8038集成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是一种多用途的波形发生器芯片,它可以用来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它的振荡频率可以通过外加的直流电压进行调节,是一种压控集成函数信号发生器。虽然ICL8038集成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强大,但是它的价格昂贵,而且市面上也较难买到,如果用ICL8038芯片来制作简易波形发生器系统,则会大大增加系统的制作成本。
方案二:采用LM324集成运放芯片,外加电阻,电容等元器件调整,滤波,构成简易波形发生器。LM324是一种集成运放放大器芯片,它的内部有四个独立的放大器。根据所学知识,运算放大器可以构成同相滞回比较器,积分器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可以分别产生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该电路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效率高,输出稳定等特点。而且LM324集成运放芯片价格低廉,容易买到,降低了制作成本。

(图片详见附件)

图1 函数发生器的方案图
本设计意在用LM324放大器设计一个产生方波-三角波-正弦波的函数发生器,即直流电源通过一个同相滞回比较电路转换为方波,方波通过一个积分电路转换为三角波,最后经滤波电路(RC振荡电路)转换为正弦波。差分放大器具有工作点稳定,输入阻抗高,抗干扰能力较强等优点。特别是作为直流放大器时,可以有效地抑制零点漂移,因此可将频率很低的三角波变换成正弦波。波形变换的原理是利用差分放大器传输特性曲线的非线性[1]。
综上所述,采用方案二。

3.2 原理图

3.2.1 总原理图

图2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总原理图

3.2.2 分电路图及其原理

.

图3电路由反相输入的滞回比较器和RC电路组成。RC回路既作为延迟环节,又作为反馈网络,通过RC充、放电实现输出状态的自动转换。设某一时刻输出电压Uo=+Uz,则同相输入端电位Up=+UT。反相输入端电位n随时间t的增长而逐渐增高,当t趋于无穷时,Un趋于+Uz;但是,一旦Un=+Ut,再稍增大,Uo从+Uz跃变为-Uz,与此同时Up从+Ut跃变为-Ut。Un随时间逐渐增长而减低,当t趋于无穷大时,Un趋于-Uz;但是,一旦Un=-Ut,再减小,Uo就从-Uz跃变为+Uz,Up从-Ut跃变为+Ut,电容又开始正相充电。上述过程周而复始,电路产生了自激振荡首先;图4采用低通滤波的方法调节电位器将三角波变换为正弦波。至此一个波形的转换电路基本设计完成。达到了波形转换的目的[2]。
3.3用Multisim10电路仿真
图5原理图仿真

图6矩形波                 图7三角波           图8 正弦波
3.4 PCB制图

图9 PCB布线图

4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分析
4.1 安装电路
a 将主要芯片LM324放在电路板的中央;
b 将各个元器件按照合理布局放入适当位置;
c 依据电路图,焊锡,连线。
4.2 检查电路
通电前:电路安装完毕,首先直观检查电路各部分接线是否正确,检查电源、地线、信号线、元器件引脚之间有无短路,器件有无接错。
通电:接入电路所要求的电源电压,观察电路中各部分器件有无异常现象。如果出现异常现象,则应立即关断电源,待排除故障后方可重新通电。
4.3 调试电路
接入正负12V电源后,用示波器先接第一个输出端,通过调节R2和R3电位器,使方波达到指标要求。方波稳定后,可再接第二个输出端,出现三角波;再接入第三个输出端,产生正弦波,通过调节R9使正弦波达到指标要求。
LM324的管脚图:

       图10 管脚1 OUTPUT矩形波                    图11 管教2 GND

      图12 管脚3 + INPUT                   图13  管脚4 VCC﹢12V

    图14管脚5  +INPUT                 图15  管脚6 -INPUT

图16管脚7 OUTPUT正弦波               图17 管脚8 OUTPUT三角波

        图18管脚9 –INPUT                  图19管脚10 +INPUT

图20 管脚11 VEE -12V

4.3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在示波器上依次接入三个输出端,则依次出现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正弦波

图21输出波形
如图22为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实物图。右边的三个端子从上至下为电源负极,地线和电源正极;左边三个端子由下至上依次为方波输出,中间为三角波输出,上面为正弦波输出。在检测电路板时,右边三个端子接好电源正负极和地,左边输出依次接在函数发生器上,观察波形。
5 设计体会与建议
5.1 设计体会
经过本次设计,让我们对LM324的工作原理有了较深的理解,掌握了LM324的引脚功能、内部构造及其工作原理。利用LM324制作出来的函数发生器具有线路简单,频率和幅度便于调节。它可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以及锯齿波等,输出波形稳定清晰,信号质量好,失真度小。系统输出频率范围较宽且经济实用。
此外,在做实验前,我们必须掌握一些必备的常识,比如,三极管引脚的判定以及电阻值的判定。我们也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在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能够自以为是,要用科学的房法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以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应用的素质去面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验时应保持冷静,测试有条理。遵循物质客观规律,不随便改写实验数据。自己平时要多动手、多动脑,这样当问题来临时你就不会反应慢。该多画就多画些,比如,那些PCB板的制作就应该多画些,以便能增加自己对该软件的熟练度,等下次用起来时能够称心如意,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再如,在焊接导线时,应区别不同类型的导线用不同类型的焊接方法及焊接的先与后顺序。还要注意试验安全,不要轻易地尝试不安全接法。在做设计时必须讲求产品的实用性、美观性以及经济性等[3]。
5.2 建议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电路板布局应更合理些,使得焊接时可以更加方便;再者,仪器的选用,在仿真时就应多多尝试不同的元器件所给出的不同效果,以达到电路本身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彭介华.电子技术设计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2] 童诗白 华成英主编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28-430,440-442 ,334-335。
[3] vyooliwei.函数发生器的应用

附录表1设计元件领用清单

元件类别
型号
标称值
个数
备注
万用板

1

运放741
LM324AD

1
底座14管脚
电阻

5.1KΩ
1

电阻

12 KΩ
4

电阻

39 KΩ
1

电位器

100 KΩ
2

电位器

50 KΩ
1

电容

0.56uF
3

稳压二极管
1N47233A

2

LED
RED

1

(ppt文档和word文档下载):

网友A(2017-07-07):
纯硬件电路吗,最后焊接出来的显示还可以吗

网友B(2018-06-26):
谢谢楼主,不过要说的是还是要熟练布线,我做了三次才完整输出波形

网友C(2019-08-07):
挺好的,给力

网友D:
模拟电路必须要很强大动手能力

网友E(2019-11-17):
问一下,两个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

网友F:
资源不错,确实值得参考

网友G:
三角波弯曲厉害,如果用来做混频的话误差会很大,有没有办法修正一下三角波的弯曲情况???

网友H(2021-12-06):
仿真的时候方波怎么有点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