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温度计老失败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楼主:
为什么我做的温度计老失败。从网上下载的程序打开出来里面有好多个文件,请问是不是这些文件都要写到芯片里?

网友A(2017-06-21):
只需要把xxx.hex文件烧录到芯片里。

网友B:
直接烧录hex文件就可以了。如果有.c格式文件,可以用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如果你用的是开发板,要记得修改c文件中的接口定义。

网友C:
只需要烧录.hex文件,但你的实物制作必须与程序原理图一样。

网友D:
温湿度检测

网友E:
软件要与硬件匹配

网友F:
给芯片烧录进去的后缀为.hex的文件

网友G:
多看看书,去发烧友论坛应该有

网友H:
开发板配套资料里面有,你看你晶振频率设置对不对

网友I:
软件要和硬件配套,包括晶振。否则即便是hex也不行。

网友J:
DS18B20要注意时序

网友K: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L:
你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M:
先仿真,仿真成功可以烧到芯片里,仿真要和硬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