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片实现温度控制 求大神

楼主(2017-06-20):
设计半导体制冷片的线性驱动电路和热敏元件的测温电路,再设计单片机控制板来调节制冷电压,实现温度控制,控制范围15~25度,控制精度±0.5度,通过键盘进行温度设置,实际温度可以实时显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根据一个进口的半导体制冷恒温仪器的设计,建议:
1、可以让你的半导体制冷器一直工作,就是永远有电;一直制冷;
2、增加加热棒,可以选择220V交流的加热棒,淘宝有售,进行加热;
3、这样可以容易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B:
温控,就是检测温度,没什么,然后控制,这里值得提的是,供电,半导体制冷对电源要求较高,要注意。

网友C(2019-02-08):
来看看有没有技术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