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小程序,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20):
尝试修改个单片机小程序,部分功能无法实现,特请各位大神指点!

功能如下:
按正转键,电机正转运行,松开按键,电机停止。(能实现)
按反转键,功能同上。(不成功,不知如何写)
按加速键,电机加速。
按减速减,电机减速(到设定值不能在减,没能成功)

程序如下,程序编译有一处警告,同时仿真运行不稳定。请大神修改并指点错误地方!!!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uchar   time=0;
  uchar   period=35;
  uchar   high=10;
  uchar   th0=0;
  uchar   tl0=1;
  bit    dir;

  void dealy()
  {
   uchar i;
   for(i=0;i<100;i++);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fc;     //定时器初值重装载
            TL0=0x18;

            time++;
      if(dir==1)
   {
   if(time==high)   //高电平持续时间结束,变低
               P2_0=th0;   //经过反相器反相

            else   if(time==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2_0=tl0;  //经过反相器反相
                      }

  }
   else   if(time==high)   //高电平持续时间结束,变低

      P2_1=th0;   //经过反相器反相

                  else   if(time==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2_1=tl0;  //经过反相器反相
                      }
}

void   main()
  {
  P0=0x1f;
  P2=0x00;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0xfc;     //定时器装载初值,设置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1/5
        TL0=0x18;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

        while(1)
        {
          EA=0;
         if(P0_0==0)     //正转

           EA=1;     //开CPU中断
         else
         EA=0;

        if(P0_1==0)?        //反转如何编写、???
        EA=1;  //关CPU中断
      else
       EA=0;

   if(P0_3==0)、//加速
   {
    high++;
    if(high==30)
    high=29;
   while(P0_3!=1)
   {}
    }

   if(P0_4==0)  //减速
   {
    high--;
    if(high==30)
    high=29;
   while(P0_4!=1)
   {}
    }

   }

}

网友A:
将电机的两个PI口  0 / 1  电平反转就欧克了0 1正传    1  0反转

网友B:
按正转键,电机正转运行,松开按键,电机停止。(能实现)
按反转键,功能同上。(不成功,不知如何写)
按加速键,电机加速。
按减速减,电机减速(到设定值不能在减,没能成功)

网友C:
   if(P0_3==0)、//加速
   {
         high++;
         while((P0_3==0);
         if(high>30)
          high=30;
    }

   if(P0_4==0)  //减速
   {
        high--;
       while((P0_4==0);
       if(high<1)
       high=30;
   }

网友D(2020-12-02):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