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哪位可以解决?

楼主(2017-06-20):
proteus仿真为啥老是出现这个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啊!如何改呢?哪位可以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放大器或IC输出的电流太大导致的,输出或输入串联电阻后,就不报错了

网友B:
你的单片级那块应该有问题,xtal1和xtal2之间要加晶振的吧,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片级那块应该有问题,xtal1和xtal2之间要加晶振的吧,你可以试试

首先谢谢你啦
你说的这个没关系的,proteus 仿真也可以不用加晶振

网友C:
有可能是器件选择错了:
1.先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都有封装(这个应该不会错)
2.换一些常用的器件,比如选择电阻DIODE电路出现问题,换成1N4148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2018-05-09):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E:
芯片没有配置好。

网友F:
涉及到模拟电路一般别在proteus里仿真,Proteus适合数字电路仿真,模拟的去multism里仿真吧

网友G: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时钟频率太高、模拟器件太多、仿真参数设置不当都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H:
不知道你解决没有哈,我以前也遇到过,都ok,反正就是仿真不了,我给你的回答是:你的安转目录是不是带有中文字的,如果是,你去把你的安转目录改为英文的,重新安装下该软件,希望可以帮到你哟,

网友I(2019-01-13):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解决没有哈,我以前也遇到过,都ok,反正就是仿真不了,我给你的回答是:你的安转目录是不是带有中 ...

厉害  厉害

网友I:
我刚刚解决了,你的安转目录是不是带有中文字的,如果是,你去把你的安转目录改为英文的,重新安装下该软件,希望可以帮到你哟

网友J(2022-05-23):
引用 网友F:
涉及到模拟电路一般别在proteus里仿真,Proteus适合数字电路仿真,模拟的去multism里仿真吧

proteus做软硬件设计时仿真电路,搭在multism中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