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单片机课设

楼主:
设计题目:八路抢答器(基于51单片机)
1.八名选手参加比赛,各用一个抢答按钮,还有一个按钮给主持人用来系统清零
2.在主持人将系统清零后,第二个数码管开始计时,在规定时间内,若有参赛者按下按钮,第一个数码管立即显示最先动作的选手编号,同时LED灯亮一下,代表有选手抢答成功,后动作的选手无显示。
3.在规定10秒内若无人抢答,此次抢答作废,超过时间参赛者抢答无效,第一个数码管不显示,由主持人按键系统清零进行下一次抢答。

仿真图和程序在压缩文件里:

仿真软件为proteus

#include"reg52.h"

sbit A=P2^0;
sbit b=P2^1;
sbit C=P2^2;
sbit D=P2^3;
sbit E=P2^4;
sbit F=P2^5;
sbit G=P2^6;
sbit H=P2^7;
sbit zhuchiren=P1^3;
sbit buzzer=P1^7;
sbit guan1=P1^0;
sbit guan2=P1^1;
sbit LED=P1^4;

unsigned char zhuangtai=0;
char shijian=10;
char num,moshi,num2,ledmoshi;
int x,y;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8};//仿真上面对应的数码管程序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焊接时对应的数码管程序,两个一位共阴数码管

void keyscan();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P3=0x00;
        P0=0x00;
        while(1)
        {

                  keyscan();
                if(moshi==0)
                {
                                //guan1=1;//仿真上面对应的位选
                                //P0=0xff;
                          P0=0x00;

                        delayms(10);

                // guan2=1;//仿真上面对应的位选
                        P3=0x00;
                        //P3=tab[shijian];
                        delayms(5);
    }
                else if(moshi==1)
                {

                                //guan1=1;//同上,下面一样
                                //P0=0xf9;
                        P0=tab[moshi];
                                delayms(5);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2)
                {
                                //guan1=1;
                                //P0=0xa4;
                        P0=tab[moshi];
                                delayms(5);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3)
                {
                        //        guan1=1;
                                //P0=0xb0;
                        P0=tab[moshi];
                                delayms(5);

                                        //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4)
                {
                                //guan1=1;
                                //P0=0x99;
                        P0=tab[moshi];
                                delayms(5);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5)
                {
                                //guan1=1;
                        //        P0=0x92;
                        P0=tab[moshi];
                                delayms(5);

                                        //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6)
                {
                        //        guan1=1;
                        //        P0=0x82;
                        P0=tab[moshi];
                                delayms(5);

                                        //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7)
                {
                                //guan1=1;
                                //P0=0xf8;
                        P0=tab[moshi];
                                delayms(5);

                                        //        guan2=1;
                        P3=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8)
                {
                        //        guan1=1;
                                //P0=0x80;
                        P0=tab[moshi];
                                delayms(5);

                                        //        guan2=1;
                        P0=tab[shijian];
                        delayms(5);

                        LED=0;delayms(500);LED=1;        moshi=11;
    }
                else if(moshi==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