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LE口(30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6-20):
51/52单片机ALE口(30脚)的是用来干什么的,在什么情况下用到?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51的P0口有两个功能,既可以做16位地址的高字节,又可以做数据线。
如果实现两个功能呢?分时!!!,即:有时作为地址、有时作为数据。
又如何做到分时呢。用ALE做分时“标记”!!
所以:ALE是扩充外部存储器时用的。
CPU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先在P0口送出地址高位,再送出ALE,这样就方便你用ALE脉冲将高位地址锁存起来!否则,读写数据时就没有高位地址了!
然后,CPU将P0作为数据口,读写数据。
另外,ALE频率相对固定(不保险),可以作固定的频率源用(不建议)。

楼主:
感谢回答,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的P0口有两个功能,既可以做16位地址的高字节,又可以做数据线。
如果实现两个功能呢?分时!!!,即: ...

不是高8位,而是低8位。

网友B:
ALE功能:用来锁存P0口送出的低8位地址。80C51在并行扩展外存储器(包括并行扩展I/O口)时,P0口用于分时传送低8位地址和数据信号,且均为二进制数。那么如何区分是低8位地址还是8位数据信号呢?当ALE信号有效时,P0口传送的是低8位地址信号;ALE信号无效时,P0口传送的是8位数据信号。用户可在ALE信号的下降沿,锁定P0口传送的内容,即低8位地址信号。

网友B:
在不扩展外RAM的系统中,ALE信号以1/6时钟频率的速率发出;在扩展外RAM的系统中,在读写外RAM时,少一个ALE脉冲。ALE信号稍稍不规则,以低于1/6时钟频率的速率发出。

网友B:
ALE信号通常用于ADC 0808/0809 CLK时钟。80C51 ALE信号固定为CPU时钟频率的1/6,若fosc=6MHz,则1/6为1MHz,正好用于0809 CLK。因此,80C51 ALE信号除用于74LS373锁存低8位地址外,还与0809 CLK端连接,用于0809 A-D转换的时钟信号。但若fosc=12MHz,则1/6为2MHz,超出0809最高工作频率,就需要用分频器分频了。

网友C:
两个功能,既可以做16位地址的高字节,又可以做数据线。
如果实现两个功能呢?分时!!!,即:有时作为地址、有时作为数据。
又如何做到分时呢。用ALE做分时“标记”!!
所以:ALE是扩充外部存储器时用的。
CPU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先在P0口送出地址高位,再送出ALE,这样就方便你用ALE脉冲将高位地址锁存起来!否则,读写数据时就没有高位地址了!

网友A:
地板纠正的是!谢了!

网友D(2017-12-22):
Address lock enable . 地址锁存允许端。 访问外部存储器用的,比如RAM、ROM 51有外部总线,16位的地址线,8为的数据线,但是地址的低8位跟数据线是重合的,因此访问的时候需要区分开低8位(P0口,高8位是P2口)地址和数据,这就需要用到ALE信号了。 访问存储器的时候,P2口输出高地址,P0输出低地址。利用外部的锁存器(一般用74LS373)配合ALE脉冲,锁存P0地址,这时候读写信号开始起作用(WR或者RD),P0口读入或者输出数据。在整个过程中,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总线上的数据始终是稳定的,低8位地址的稳定靠的就是ALE和外部锁存器。

网友E(2019-06-16):
请问ALE要怎么样才能使能,C语言如何实现,汇编语言时MOVC指令的时候有作用。

网友F:
沙发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ALE只有在比较老的芯片上有,新的芯片RAM都比较大,很少需要扩展RAM,对外输出时钟也可以通过定时器或者片上PWM模块等功能轻松实现,所以新的芯片干脆就取消了该引脚.这个就当听故事,大概了解下即可.

网友G:
访问单片机外部程序存储器或外部数据存储器提供低八位地址的锁存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