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我用了很久的单片机PWM调节程序,0-9共10档调节。

楼主:
是基于51单片机制作的,此pwm程序注释的很多,特别适合新手学习。本程序使用定时实现定时,使用开关语句实现档位调节。上电时档位0,停止时档位0,最大可加至档位9。
仿真是新弄的Proteus 8 的文件。

/*直流输出的脉宽调整,0-9共
10档9为最大输出,0-9的变
化规律为最小-最大,用两键实现增和减。
朱旭东
2011年11月4日 使用STC15F104E时,无显示, 而且只有P3口 */

#include <reg52.h>
sbit KEY2 = P3^2;
sbit KEY1 = P3^3;
sbit KEY3 = P3^4;
sbit PWM =P3^5;
sbit PWM1 = P3^1;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定时时间
unsigned char PWM_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main()
{
unsigned char PWM_Num=0;//定义档位

P0=0x3f;
P3=0xff;//因为104E上电时P3.3为低电平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CYCLE = 20;//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20步调整 周期20ms 如果闪烁可减小定时或周期
while(1)
  {
if(!KEY1)//加
  {
   delay(60000);//104延时, 使用51时需要60000/12
   if(!KEY1)
     {
      while(!KEY1);//松手检查
      PWM_Num++;
          if(PWM_Num==10)PWM_Num=9;
       switch(PWM_Num){
       case 0:P0=0x3f;PWM_ON=0;break;//高电平时长
       case 1:P0=0x06;PWM_ON=2;break;
       case 2:P0=0x5b;PWM_ON=4;break;
       case 3:P0=0x4f;PWM_ON=6;break;
       case 4:P0=0x66;PWM_ON=8;break;
       case 5:P0=0x6d;PWM_ON=10;break;
       case 6:P0=0x7d;PWM_ON=12;break;
       case 7:P0=0x07;PWM_ON=16;break;
       case 8:P0=0x7f;PWM_ON=18;break;
       case 9:P0=0x6f;PWM_ON=2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2)//减
  {
   delay(60000);//104延时, 使用51时需要60000/12
   if(!KEY2)
     {
      while(!KEY2);//松手检查
      PWM_Num--;
          if(PWM_Num==-1)PWM_Num=0;
       switch(PWM_Num){
       case 0:P0=0x3f;PWM_ON=0;break;//高电平时长
       case 1:P0=0x06;PWM_ON=2;break;
       case 2:P0=0x5b;PWM_ON=4;break;
       case 3:P0=0x4f;PWM_ON=6;break;
       case 4:P0=0x66;PWM_ON=8;break;
       case 5:P0=0x6d;PWM_ON=10;break;
       case 6:P0=0x7d;PWM_ON=12;break;
       case 7:P0=0x07;PWM_ON=16;break;
       case 8:P0=0x7f;PWM_ON=18;break;
       case 9:P0=0x6f;PWM_ON=2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3)  //停止
  {
   delay(60000);//104延时, 使用51时需要60000/12
   if(!KEY3)
     {
      while(!KEY3);//松手检查
      PWM_ON=0;
      PWM_Num=0;
      P0=0x3f;
     }
     }

}
}

/********************************/
/*      定时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count;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 (count==PWM_ON)//达到所设高电平次数
……………………

网友A(2017-06-21):
刚好想搞pwm,下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想搞pwm,下载参考一下,谢谢

谢谢,好东西

网友C(2018-01-08):
Proteus 8的原理图没有给出啊

网友D:
MAKR 刚好想找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