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7-06-20):
#include <reg52.H>//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传感器接口
sbit RX  = P3^2;
sbit TX  = P3^3;
//按键声明
sbit S1  = P1^4;
sbit S2  = P1^5;
sbit S3  = P1^6;
//蜂鸣器
sbit Feng= P2^0;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
//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BJS=50;//报警距离80CM
//模式 0正常模式 1调整
char Mode=0;
bit  flag=0;
bit flag_KEY=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ff/*-*/}; //数码管显示码0123456789-和不显示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4]={0xfd,0xfb,0xf7,0xfe}; //位选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数组用于存放距离信息
unsigned char disbuff_BJ[4] ={0,0,0,0};//报警信息
void Display();
//延时20ms(不精确)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c>0;c--)
        for(b=38;b>0;b--)
            for(a=60;a>0;a--);
}
//按键扫描
void Key_()
{
if(flag_KEY==0)
{
  if(Mode!=0)
  {
   //+
   if(S1==0)
   {
    delay();    //延时去抖
    if(S1==0)
    {
     BJS++;  //报警值加
     flag_KEY=1;
     if(BJS>=151) //最大151
     {
      BJS=0;
     }
//     while(S1==0)
//     Display();
    }

   }
   //-
   if(S2==0)
   {
    delay();
    if(S2==0)
    {
     BJS--;  //报警值减
     flag_KEY=1;
     if(BJS<=1)  //最小1
     {
      BJS=150;
     }
//     while(S2==0)
//     Display();
    }

   }
  }
  //功能
  if(S3==0)  //设置键
  {
   delay();
   if(S3==0)
   {
    Mode++;  //模式加
    flag_KEY=1;
    if(Mode>=2)  //加到2时清零
    {
     Mode=0;
    }
//    while(S3==0)
//    Display();
   }
  }
}
if((P1&0x70)==0x70)
{
  flag_KEY=0;
}
}
/**********************************************************************************************************/
//扫描数码管
void Display(void)
{
//正常显示
if(Mode==0)
{
  P0=0x00;  //关闭显示
  if(posit==1)//数码管的小数点
  {
   P0=(discode[disbuff[posit]])|0x80;//按位或,最高位变为1,显示小数点
  }
  else if(posit==0)
  {
   P0=~discode[11];
  }
  else
  {
   P0=discode[disbuff[posit]];
  }
  switch(posit)
  {
   case 0 : W1=0;W2=1;W3=1;W4=1; break;
   case 1 : W1=1;W2=0;W3=1;W4=1; break;
   case 2 : W1=1;W2=1;W3=0;W4=1; break;
   case 3 : W1=1;W2=1;W3=1;W4=0; break;
  }
  posit++;
  if(posit>3)  //每进一次显示函数,变量加1
   posit=0;  //加到3时清零
}
//报警显示
else
{
  P0=0x00;
  if(posit==1)//数码管的小数点
  {
   P0=(discode[disbuff_BJ[posit]])|0x80;
  }
  else if(posit==0)
  {
   P0=0x76; //显示字母
  }
  else
  {
   P0=discode[disbuff_BJ[posit]];
  }
  switch(posit)
  {
   case 0 : W1=0;W2=1;W3=1;W4=1; break;
   case 1 : W1=1;W2=0;W3=1;W4=1; break;
   case 2 : W1=1;W2=1;W3=0;W4=1; break;
   case 3 : W1=1;W2=1;W3=1;W4=0; break;
  }
  posit++;
  if(posit>3)
   posit=0;
}
}
/**********************************************************************************************************/
//计算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读出T0的计时数值
TH0=0;
TL0=0;      //清空计时器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声音的速度是340m/s,时间的单位是us,计算到秒需要将时间数据/1000000,
//长度=速度*时间,340*time/1000000,长度数据单位是m转换成cm需要乘以100得到340*time/10000,
//小数点都向左移两位得到3.4*time/100,因为超声波是往返了,所以再除以2,得到距离数据(time*1.7)/100
if(Mode==0)     //非设置状态时
{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eng=0;      //蜂鸣器报警
   flag=0;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disbuff[3]=10;    //“-”
  }
  else
  {
   //距离小于报警距
   if(S<=BJS)
   {
    Feng=0; //报警
   }
   else  //大于
   {
    Feng=1;  //关闭报警
   }
   disbuff[1]=S%1000/100;   //将距离数据拆成单个位赋值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10 %10;
  }
}
else
{
   Feng=1;
   disbuff_BJ[1]=BJS%1000/100;
   disbuff_BJ[2]=BJS%1000%100/10;
   disbuff_BJ[3]=BJS%1000%10 %10;
}
}
/**********************************************************************************************************/
//定时器0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定时2ms
Key_();     //扫描按键
Display();    //扫描显示
timer++;    //变量加
if(timer>=400)   //400次就是800ms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上次接收完波后,RX引脚是低电平,取反就是1,此while成立,反复判断RX状态。当RX没有接收到返回波时是高电平,取反就是0,此while不成立,跳出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没有接收到返回波,此while成立,程序停在这里一直判断RX状态。当RX接收到返回波,RX引脚变为低电平,此while不成立,跳出
  TR0=0;   //停止计数
  Conut();   //计算
}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7-08-10):
谢谢分享   网上下载了很多程序  都不能用  你的程序  仿真成功  但是SRF04模块标值和数码管差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