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proteus流行度高吗? 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7-06-20):
微机原理用到

实验九 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8253 实验.doc

计数器

网友A:
数字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B:
比较高,仿真用的,针对于软件和硬件电路结合的电路仿真起来还是很好的。

网友C:
还行,我们现在做仿真再用,可以进行单片机的基本仿真操作,没有实物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D:
高。电子电路仿真,特别是单片机

网友E:
我觉得Proteus还是挺好的,我在学数电的时候,有些芯片单靠想不好想出来,拿它仿真就特别好理解,而且做设计的时候,首先进行的就是拿他仿真一下看电路的设计有错误没,个人觉得非常实用

网友F:
在实际制作前,做下仿真。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G:
拿来电子线路仿真用到的

网友H:
基本用不到!用来做简单的数字仿真

网友I:
电路仿真用的,还可以弄PCB。非常好用的软件。

网友J:
电路板仿真用的,可以进行电路连接设计,烧程序,进行仿真测试。

网友K:
挺高的 可以进行单片机仿真

网友L:
流行度一般,在线仿真软件,只是拿来用用,重要的还是要自己搭硬件

网友M:
如果你经常画电路图做设计什么的,可能会用到,主要是用来仿真,在你实物没做出来之前可以仿真看电路图画的是否正确,所需功能是否实现等。但是可以用来仿真的软件并不是只有这一个

网友N:
进行电路的仿真,可以进行纯硬件的仿真和软硬件结合的仿真 ,制作实物之前进行仿真还是有必要的,可以进行电路的修改,避免焊接完电路板又要修改电路,可以节省时间,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O:
挺好用的,我们专业基本很多在用

网友P:
Proteus 对单片机及单片机外围电路进行仿真,程序的变化在仿真元件的性质变化上得到体现;实验原理得到诠释,原理图设计公开化,实验原理容易理解,Proteus与keil的联调将硬件仿真的过程完美展现。该部分一方面是对单片机教学实验系统的设计,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实验来验证新型EDA软件Proteus的设计和仿真性能。

网友Q:
不管是对于入门学习的学生还是上班族的设计员,都有非常高的实用性,但是模拟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实际电路中有太多的误差,所以会导致最后的东西做出来可能不是模拟的结果

网友R:
电子技术实验课要用来设计电路,很实用

网友S:
仿真电路,有时候一些原件可能不太好找,焊接不方便,这个软件可以仿真,挺实用的。

网友T:
计数器,流行度一般吧

网友U:
简单的电路或芯片的一些周边电路都可以仿真,很实用

网友V:
主要是用于数字电路仿真,一般做什么单片机的设计啊,就可以先用它仿真,如果可以实现,再做实物

网友W:
电路仿真!从模拟电路到数字电路都可以。做一个东西不是很熟习的,都用这种软件先模拟一下!这样减少成本的浪费。

网友X:
感觉就学生时代比较常用

网友Y:
数字电路的仿真软件

网友Y:
做毕业设计时经常使用Proteus来仿真

网友Z:
做单片机和电路仿真用的,挺流行的

网友AA:
用来仿真啊,这个软件很有用,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AB:
我们用单片机仿真

网友AC:
比较高,用来画仿真图

网友AD(2021-08-17):
引用 网友AE:

好像复杂的仿真结果和实物大不相同,我怎么经常实物OK, 仿真却完全乱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