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cb封装怎么手动布线?

楼主(2017-06-21):
自动布线用惯了,结果被说串了不行,又要什么双层的完全不会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还是教学能分享下啊....

网友A:
你可以自动布线后再手动调整

网友B:
先自动布线,然后手动调整

网友C:
双层就是顶层和底层啊,看你设计了,还有3-4-5层的呢,手动布线是有一些规则的,比如走线拐弯不要走锐角啊,走线不能交叉啊,还有就是器件的位置摆放合理,才会使布线简单一点。多看点教学视频有帮助

网友D:
一般我们布线都是单层,注意布线时要避免的地方和必须要做到的,比如避免线的交叉等,还有地线一定要短而粗,避免干扰太大,线的分布要均匀,不要集中在某个地方

网友E:
可以先自动布线,后手动调整

网友F:
双面布线可以避免布线交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