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模式可调的交通指示灯程序

楼主(2017-06-21):
对应的电路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共阴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南北四向数码管位选
sbit b1 = P2^0;
sbit b2 = P2^1;
sbit n1 = P2^2;
sbit n2 = P2^3;
sbit d1 = P2^4;
sbit d2 = P2^5;
sbit x1 = P2^6;
sbit x2 = P2^7;
//南北四向12个LED灯
sbit br = P3^0;
sbit by = P3^1;
sbit bg = P3^2;
sbit nr = P3^3;
sbit ny = P3^4;
sbit ng = P3^5;
sbit dr = P3^6;
sbit dy = P3^7;
sbit dg = P1^0;
sbit xr = P1^1;
sbit xy = P1^2;
sbit xg = P1^3;
//设置时间
sbit SET = P1^6;
sbit ADD = P1^5;
sbit MINUS = P1^4;
//蜂鸣器
sbit buzz = P1^7;

uchar Flash_Count=5, Operation_Type=1;                 //闪烁秒数,通行方向控制  1. B 2.N 3.D 4.X
uchar NBsecond_SET = 30,Nsecond,Bsecond;        //南北向通行时间
uchar DXsecond_SET = 20,Dsecond,Xsecond;        //东西向通行时间
uchar second_i=1,num=0,RunType=1,flg=0;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菜单变量
uchar menu_1=0,menu_2,key_new=1;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数码管显示  second:显示秒数   tpy: 1. B 2.N 3.D 4.X
void displaySMG(uchar second, uchar tpy)
{
        uchar shi,ge;
        shi = second/10;
        ge  = second%10;
        if(tpy==1)
        {
                P2=0xff;
                b1 = 0;
                P0 = table[shi];
                DelayMS(5);
                P2=0xff;
                b2 = 0;
                P0 = table[ge];
                DelayMS(5);
        }else if(tpy==2)
        {
                P2=0xff;
                n1 = 0;
                P0 = table[shi];
                DelayMS(5);
                P2=0xff;
                n2 = 0;
                P0 = table[ge];
                DelayMS(5);
        }else if(tpy==3)
        {
                P2=0xff;
                d1 = 0;
                P0 = table[shi];
                DelayMS(5);
                P2=0xff;
                d2 = 0;
                P0 = table[ge];
                DelayMS(5);
        }else if(tpy==4)
        {
                P2=0xff;
                x1 = 0;
                P0 = table[shi];
                DelayMS(5);
                P2=0xff;
                x2 = 0;
                P0 = table[ge];
                DelayMS(5);
        }
}
//运行模式1
void modeONE()
{
        if(Operation_Type==1)
        {
                Bsecond = NBsecond_SET-num;                                 // 北向绿灯时间
                Nsecond = NBsecond_SET-num;                                 // 南向红灯
                Dsecond = NBsecond_SET + NBsecond_SET-num;         // 东向红灯
                Xsecond = 2*NBsecond_SET + DXsecond_SET-num;// 西向红灯
                br = 1;
                nr = 0;
                ny = 1;
                ng = 1;
                dr = 0;
                dy = 1;
                dg = 1;
                xr = 0;
                xy = 1;
                xg = 1;
                if(B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by = ~by;
                        bg = 1;
                }else
                {
                        bg = 0;
                        by = 1;
                }
                if(Bsecond==0)
                {
                        Operation_Type=2;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else if(Operation_Type==2)
        {
                Bsecond = NBsecond_SET + 2*DXsecond_SET-num;// 北向红灯
                N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南向绿灯
                D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东向红灯
                Xsecond = NBsecond_SET + DXsecond_SET-num;        // 西向红灯
                br = 0;
                by = 1;
                bg = 1;
                nr = 1;
                dr = 0;
                dy = 1;
                dg = 1;
                xr = 0;
                xy = 1;
                xg = 1;
                if(N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ny = ~ny;
                        ng = 1;
                }else
                {
                        ng = 0;
                        ny = 1;
                }
                if(Nsecond==0)
                {
                        Operation_Type=3;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else if(Operation_Type==3)
        {
                Bsecond = 2*DXsecond_SET-num;                                         // 北向红灯
                Nsecond = 2*DXsecond_SET+NBsecond_SET-num;                // 南向红灯
                D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东向绿灯
                X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西向红灯
                br = 0;
                by = 1;
                bg = 1;
                nr = 0;
                ny = 1;
                ng = 1;
                dr = 1;
                xr = 0;
                xy = 1;
                xg = 1;
                if(D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dy = ~dy;
                        dg = 1;
                }else
                {
                        dg = 0;
                        dy = 1;
                }
                if(Dsecond==0)
                {
                        Operation_Type=4;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else if(Operation_Type==4)
        {
                B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北向红灯
                Nsecond = DXsecond_SET + NBsecond_SET-num;                // 南向红灯
                Dsecond = DXsecond_SET + 2*NBsecond_SET-num;        // 东向红灯
                X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西向绿灯
                br = 0;
                by = 1;
                bg = 1;
                nr = 0;
                ny = 1;
                ng = 1;
                dr = 0;
                dy = 1;
                dg = 1;
                xr = 1;
                if(X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xy = ~xy;
                        xg = 1;
                }else
                {
                        xg = 0;
                        xy = 1;
                }
                if(Xsecond==0)
                {
                        Operation_Type=1;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
}
//运行模式2
void modeTWO()
{
        if(Operation_Type==1)
        {
                B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北向绿灯时间
                N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南向绿灯时间
                D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东向红灯
                Xsecond = NBsecond_SET - num;                                // 西向红灯
                br = 1;
                nr = 1;
                dr = 0;
                dy = 1;
                dg = 1;
                xr = 0;
                xy = 1;
                xg = 1;
                if(B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
                                by = ~by;
                                ny = ~ny;
                        }
                        bg = 1;
                        ng = 1;
                }else
                {
                        bg = 0;
                        by = 1;
                        ng = 0;
                        ny = 1;
                }
                if(Bsecond==0)
                {
                        Operation_Type=2;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else if(Operation_Type==2)
        {
                B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北向绿灯时间
                N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南向绿灯时间
                D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东向红灯
                Xsecond = DXsecond_SET - num;                                // 西向红灯
                br = 0;
                by = 1;
                bg = 1;
                nr = 0;
                ny = 1;
                ng = 1;
                dr = 1;
                xr = 1;
                if(Dsecond<=Flash_Count)
                {
                        if(second_i%10==0)
                        {
                                dy = ~dy;
                                xy = ~xy;
                        }
                        dg = 1;
                        xg = 1;
                }else
                {
                        dy = 1;
                        dg = 0;
                        xy = 1;
                        xg = 0;
                }
                if(Dsecond==0)
                {
                        Operation_Type=1;
                        num=0;
                }
                displaySMG(Bsecond,1);
                displaySMG(Nsecond,2);
                displaySMG(Dsecond,3);
                displaySMG(Xsecond,4);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second_i++;
        if (second_i==20) //1s
        {
                second_i = 1;
                num++;
        }
        if(menu_1 == 0)
        {
                if(RunType == 1)// 模式1
                {
                        modeONE();
                }else if(RunType == 2)// 模式2
                {
                        modeTWO();
                }
        }
}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70;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1 & 0x70) != 0x70)                        //按键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70) != 0x7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num=0;
                        flg=1;
                        if(SET == 0)
                                key_can = 1;
                        if(ADD == 0)
                                key_can = 2;
                        if(MINUS == 0)
                                key_can = 3;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南北向时间
                {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东西向时间
                {
                        menu_2 = 2;
                }
                if(menu_1 == 3)          //设置运行模式
                {
                        menu_2 = 3;
                }
                if(menu_1 > 3)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flg=0;
                }
        }
        if(menu_2 == 1)                  //设置南北向时间
        {
                if(key_can == 2)        //加
                {
                        NBsecond_SET+=0x01;
                }
                if(key_can == 3)        //减
                {
                        if(NBsecond_SET != 0x00)
                                NBsecond_SET -- ;
                }
        }
        if(menu_2 == 2)                  //设置东西向时间
        {
                if(key_can == 2)        //加
                {
                        DXsecond_SET+=0x01;
                }
                if(key_can == 3)        //减
                {
                        if(DXsecond_SET != 0x00)
                                DXsecond_SET -- ;
                }
        }
        if(menu_2 == 3)                  //设置模式
        {
                if(key_can == 2)        //加
                {
                        RunType+=0x01;
                }
                if(key_can == 3)        //减
                {
                        if(RunType > 1)
                                RunType -- ;
                }
        }
        if(flg==1)
        {
                if(menu_1==1)
                {
                        displaySMG(NBsecond_SET,1);
                        displaySMG(NBsecond_SET,2);
                }else if(menu_1==2)
                {
                        displaySMG(DXsecond_SET,3);
                        displaySMG(DXsecond_SET,4);
                }else if(menu_1==3)
                {
                        displaySMG(RunType,1);
                        displaySMG(RunType,2);
                        displaySMG(RunType,3);
                        displaySMG(RunType,4);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flg==1)
                {
                        key_with();
                }
        }
}